关于胶水的问题

楼主(2025-08-13):
我们现在有一款产品,外壳是3D打印的PA12方形腔体,PCB板子放在打印的外壳里面,板子比外壳高一点出来,内部试过用环氧ab胶和有机硅胶水

我们的产品高出来的PCB板还需要焊接到载板上,现在焊接过后就出现了一下问题,现在怀疑是焊接的时候温度太高了,内部胶水收缩了,然后把元器件拉偏了导致后续测试曲线问题
(而且现在只是用的加热台进行焊接,如果回流焊的话肯定还是过不了)
如果要换胶水的话,有推荐的吗,或者不是胶水的问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A:
超声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焊接

焊接板子和外壳吗?

网友:
单独焊接板子,不要外壳也不要打胶水,作为对比,试试看有没有问题嘛,对比测试下。

网友:
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连个描述都没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们的产品高出来的PCB板还需要焊接到载板上
什么叫我们的产品高出来的PCB板,比谁高出来。你PCB板装到壳子上,然后连带壳子都焊接到载板吗。
哪有这么组装的,难道不应该是先把PCB板焊接到载板上,再安装壳子吗。

楼主:
板子单独测试没有问题,不带外壳单独焊接到载板上也没有问题,但是灌胶过后再焊接到载板上后会出现电流不稳的现象
这个产品是单独出货的,焊接到载板上是另外的要求

网友:
3D打印的壳装了板子再上加热台焊上另一个板子?为什么这么设计?灌封胶?3D打印件加热就极易收缩,还有胶水本身固化时也会收缩。改下工艺顺序为好。

楼主:
为啥回帖发不出来啊

网友:
试试加正压焊接。

网友B:
硅胶短时耐两百多度应该还行吧,是不是型号没选对,找个大品牌代理,会给你合适的型号,或者是灌胶过程中,元器件已经压偏了?

网友:
打印的PA12外壳变形了?这个材料不耐高温吧,装好这个外壳再去焊接,热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胶短时耐两百多度应该还行吧,是不是型号没选对,找个大品牌代理,会给你合适的型号,或者是灌胶过程中, ...

如果需要灌封胶水的话,可以试试乐泰的60NC,操作时间60分钟,基材适合陶瓷,玻璃,金属,光纤,硬质塑料,耐温120度,黑色的,环氧树脂;30CL操作时间30分钟,是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