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热焦耳分析的讨论与请教

楼主(2025-08-13):
楼主最近在琢磨Flow Simulation 的热焦耳分析;
固体条件: 一根规格100mm*10mm长500mm的铜排,安装在一个密封的箱子里,箱子(W700mm*D700mm*H700mm)里充满六氟化硫(对流仅湍流,只考虑重力),箱子内气压为绝对值0.15兆帕,铜排通过穿墙套管连接进出端,固体初始温度均为40℃;
环境条件:箱外是空气,自由流动(这里只考虑重力),环境温度为40℃;
当铜排通过1000A电流时,观察铜排的温度和箱体的温度;
以下是具体操作步骤,请各位大神指出错误的地方;

楼主:
第一步,先简化模型,定义材料:

楼主:
第二步,打开 Flow Simulation 进行 前期设置: 分析类似 -内部,固体内热传导,考虑辐射、重力

楼主:
第三步,气体选 六氟化硫(参数自定),滚动选择 仅湍流,

楼主:
第四步,定外壁热条件:热交换系数,外壁是空气,空气的热交换系数为 2.4 × 10⁻⁵ N/s/mm/°C (常压常温),不锈钢粗糙度 在1至0.5微米 这里选填1

楼主:
第五步,定义初始条件,箱体内气压为0.15兆帕,温度均为40℃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小垃圾一个

楼主:
第六步,定义流体子域,选择箱子的六个面

楼主:
第七步,定义外壁条件

楼主:
第八步,选择辐射表面,不锈钢和铜排都要设置

网友:
想一步解决两组传热,恐怕危险。
 ]7 F一般不这样做吧!

按楼主说的:
 z8 X8 U' H; d第一步传热,铜排通过内部气体向箱体传热,内部气体受热后,会内部流动,提高对流传热能力)。找到内部总传热系数
第二步传热,一个箱体通过空气受热后产生的流动,实现较快的对流传热(辐射传热温差要求高)。即箱体对空气的总传热系数" Y, g u% ?+ }
当有了两个两个传热系数有了,找相同传热量下的温差,那么就热平衡了。
然后看,各个部件是不是可以承受热平衡下的温度,就可以了。

" F. @ q, Q% j8 J按题主的需求,需要反过来分析,即用铜排允许的最大温度,推内部传热系数,看最大传热功率,求箱体此时可以达到的温度
 L, [" h% U然后按箱体的最大温度推外部的传热系数,看外部最大传热功率,如果外部大于内部,则安全。

如果外部大于内部,那么可以试图找平衡温度。
" A3 [ R' W O& Z直接用电流代替温度边界,至少在沟通上是条件不充分的,至少应该是发热功率(I^2 * R)。
 T
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