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拓扑运算对电脑哪块要求高?

楼主(2025-08-14):
家里的电脑是亮机卡,主板加cpu一共一千多,运行一个件10分钟左右,同样的工件放到公司电脑上就很慢要一个多小时,关键是公司电脑的配置远远高于家里那台。

网友:
好像是CPU吧,那个什么几线程啥啥的,那个几大点多点

网友(点评):
奥,还有核,核多点

网友(点评):
公司的是cpu,14790,肯定比家里的11代强啊

网友:
都是吃CPU 单核频率的  单核频率越高 越快

网友:
拓扑优化是计算密集型任务,依赖多线程并行计算,SolidWorks Simulation 支持多核。

网友:
内存大小呢  如果配置高的多,那样考虑软件的问题。还有一个风扇有没转,我就遇过公司电脑,很少关,风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