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板,你们会这样节省成本吗?

楼主(2025-08-14):
互相垂直的面需要一段硬连接,我的想法是用角钢的两个面直连,车间的想法是把一段扁钢拧成一横一竖 ,这种麻花只在铁艺中见过。为什么能提出来这种想法,只能猜测是可以节省成本。

网友:
角钢切完直接焊,扁钢切完拧麻花再焊,算上料和人工也不省钱吧

网友:
车间在技术会议上提出这样的工艺;个人认为大概率是为了显摆或者装逼。或者你们公司有现成的设备去拧麻花。。如果是车间自己出方案自己做那随便;如果是讨论方案你觉得不合适就用成本高了去否决他。毕竟工艺越多越复杂成本就越高

网友:
扁钢那个没太看懂,意思是把扁钢拧90度两端分别焊在直角面上当做加强筋吗?

网友:
为啥要拧90度呢?拧完了强度不就减弱了吗,直接用扁钢当做加强筋不行吗

网友(点评):
因为要连接的两个面是互相垂直的 其实不是焊接 用的螺栓紧固的

网友:
技术问题都可以提,责任要明确,谁提谁负责。你不爽你就讲,车间要按他的做就说好责任归他。车间敢应就无所谓。你又不是老板,管他散不散架。多来几次,就没有傻狗乱指手画脚。

网友(点评):
是的 跟他说明白了 后期出现问题就不管了

网友:
甭管是焊接还是螺栓,为什么要拧90度呢?

网友:
还铁艺,你out至极,这种方法非常常用。
格栅板的横梁就是采用扭绞方钢,所谓“扭绞”就是对方钢扭麻花。

还有你的文字描述太差,那应该叫一前一后两块钢板呈90度角度方位,你不说清楚一前一后,那别人只会理解为同一位置的两块钢板互相垂直。
你图都不画,就应该清楚描述。

网友:
让我弄,我用角钢

网友:
和老板说,用绳子吧,便宜。

网友:
要看量大量小,还有就是受力方向。
我觉得拧麻花那个,轴向受力会好的多

网友:
“车间在技术会上提出了这样的工艺,我个人判断更多是为了展示或者强调自己。如果只是车间内部自己出方案并自行执行,那无可厚非。但如果是在正式方案讨论中,觉得不合适完全可以从成本角度去否决——毕竟工艺环节越多、越复杂,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网友:
用“角钢直连”更省成本;用扁钢拧成“麻花”几乎不省,反而更贵、更不稳。

为什么——从成本拆分看:

材料

角钢是标准型材,按米买,损耗低。

扁钢“麻花”表观体积不变,但扭转后有效截面方向性变差,往往还得加厚/加宽补强 → 反而增材。

工艺/工时

角钢:下料 + 打孔/焊接,一次成型。

麻花:定位 → 预热/冷扭 → 夹具、矫形、定角度、去应力,工序多、工时长,良率不稳。

精度与返修

角钢直角天然,垂直度、平面度易控。

麻花件角度与平直度全靠师傅手感/夹具,批量一致性差;往往要二次矫形或加垫片 → 隐性成本。

质量与风险

扭转引入残余应力与应变硬化,疲劳与开裂风险升高;焊接热影响区叠加更糟。

表面积增加,喷涂/镀锌更费料、更难做均匀。

设备与治具

角钢不需额外设备。

麻花需要扭扭治具或专机;没有则更慢、更不稳。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麻花可能“看起来省”:

超小批(1~2 件)、装饰性、几乎无力学与精度要求;

车间已有成熟扭扭工装且人工空闲。
即便这样,从全生命周期(制造+装配+返修)看也很难更省。

角钢/折弯板 90°(折弯一块扁钢,比扭麻花便宜且精度好);

两块扁钢直角焊+加三角肋;

扣接/螺栓连接的标准 L 型支座(现货最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