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平面度的标准方法

楼主:
在一个平面上分成两个平面AB,平面AB的平面度要求一样为0.25,此时再加一个条件,标注平面A+B的整体平面度要求为0.6,请问整体平面度如何标注?

网友:
说的是平行度吧

网友A:
0.2+0.2=0.5  ?  听说体育老师教出来的也没这么个水平。

去看看 GB/T 13319-2003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几何公差 位置度公差注法

网友:
框出A\B标0.2,然后整体给个0.5?这个整体除了A\B没有其他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0.2=0.5  ?  听说体育老师教出来的也没这么个水平。

去看看 GB/T 13319-2003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 ...

其实数值是我随便写的,具体的话是AB平面度要求是0.25,A+B是0.6

哎呀!你随便写的,咱也是随便回帖的。  发表于 昨天 14:11

楼主:
不是哦,两个面本来是在同一平面上的,只是一些加工行为会导致此平面变化非常大,所以分成了两个平面进行要求

网友:
标注不了就技术要求里文字说明,不过这两个面在一个平面上,标注025的平面度总的平面度就已经约束了

网友B:
箭头指向两个要共面的面。框框末尾+CZ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箭头指向两个要共面的面。框框末尾+CZ

非常感谢!虽然和我的问题不一样,但是也给我最近的一个问题提供了非常确切的解答,真的太凑巧了!

然后我的题目我可能确实需要再修改一下,准确来说是一个平面分成了两个区域,区域A和B,是在一个平面上的,这个要求其实是加工了之后的要求,以为这个平面在加工后形成了比较严重的不平整,明显的变形,所以才又增加了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