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件问题求助

楼主(2025-08-14):
SW保存文件时保存不了,会弹出进行访问时发生了未知错误,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重装sw,重装系统,换电脑

网友B:
我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结果就是重新画

网友C:
大概率文件坏了,找找自动保存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sw,重装系统,换电脑

实在没办法就只能这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结果就是重新画

那也太难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文件坏了,找找自动保存文件吧

应该不是,打开之后还能保存,过段时间又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