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为何SW拉伸切除后无法正常展开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是不是左边那个法兰在折线位置要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左边那个法兰在折线位置要断开

请问怎么操作,我是一条线直接拉成的基本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左边那个法兰在折线位置要断开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呢,我是用草图直接拉伸出来一个基本法兰,然后拉伸切除以后就无法展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呢,我是用草图直接拉伸出来一个基本法兰,然后拉伸切除以后就无法展开了
...

你先做出那个大面来,然后在边上用钣金里面的边线法兰试下

网友B:
你切除了那一部分才导致展开失败的

网友C:
换一个固定面呢,或者切除的时候勾选“正交切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做出那个大面来,然后在边上用钣金里面的边线法兰试下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固定面呢,或者切除的时候勾选“正交切除”试试。

 正交切除根本切除不了,换一个固定面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切除了那一部分才导致展开失败的

是的,但是我想知道怎么切除后成功展开

网友:
没看到你的具体操作,没法研究,如果把切除压缩后能展开,那就再研究一下具体原因

网友D:
有角度(不是90°和180°)的要查表修改折弯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角度(不是90°和180°)的要查表修改折弯扣除

大佬你好麻烦帮忙看下我跟着表设置的有没有问题,两个折弯角度都是135度

网友E:
能展开啊,不知道具体你怎么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展开啊,不知道具体你怎么切的,

你好,我切除前也能展开,但是我这样切除以后就无法展开

网友F:
你先把那个切除-拉伸去掉,然后展开,再切除-拉伸适当的角度,然后折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把那个切除-拉伸去掉,然后展开,再切除-拉伸适当的角度,然后折叠,即可。
...

大佬你好,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下,发现无法展开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图。

无法折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