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等分旋转,到位后如何给主动力

楼主(2025-08-14):
如图片,等分的4个工位,旋转90°工位到位后,如何给一个主动力,把旋转转化为直线运动
一开始想着用伞齿,模拟动作发现完全行不通,旋转90°的时候会咬齿,会有转不到位的情况,请教大佬们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案

补充内容 (2025-8-19 13:28):
描述可能不够清楚,最外面是绕中心旋转360°的4个工位,每旋转90°到位一次;然后每个工位上需要有一个力把工位里面的工件推出去,但是动力系统不能再工位里面,需要外置,就有了旋转转化为直线运动的一个装置

补充内容 (2025-8-19 13:30):
然后是外置的动力只能有一个伺服电机,去把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因扭矩排除摩擦片传动,磁力联轴器传动

楼主:
伞齿轮肯定不行,直齿轮也是一样会咬齿,增加一个上下运动的动力机构,也有很大可能出现顶齿的情况

网友:
考虑考虑四个电机,加环形滑触线加到位检测

网友(点评):
4个电机成本太大,而且要用电滑环,一开始就淘汰了

网友:
没有谈传递的扭矩有多大,就只能在楼主画好的框框内打转。

网友(点评):
现在要先有方案,再去计算扭矩

网友(点评):
不先谈传递的扭矩范围,扯咸蛋呢!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传递的扭矩范围,不明白

网友:
要先定位,动力移开,旋转,动力齿合,脱开定位
定位和动力脱开可以做成同步联动

网友:
你这逻辑我能说我没听懂吗?你主动轮是那个?从动是那个?那部分需要实现直线运动,直线方向是那个,旋转90度是沿Z轴旋转还是XY轴。连个基准都没有属实不是很容易理解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外面四个是分割器旋转的,中间那个是主动力轮

网友(点评):
你说的才是本质呢,楼主的描述没有提供任何有效信息,楼上几位却谈的不亦乐乎。你们在扯什么呢

网友:
扭矩大吗?如果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电磁离合,三断一开,做一传4,

网友(点评):
齿轮传动离合器直接断掉就好了,一拖四,主要还是看扭矩,传动不谈扭矩方案永远定不下来,定下来也要改的

网友(点评):
不过我也碰到过电磁离合扭矩虚标的,虚标一倍多,都生产完了整套方案作废,重新搞的。也是挺离谱。

网友:
分两个电机比较靠谱,参考那种变压器缠胶带的机器。

网友A:
小负载可以考虑磁轮。

网友:
具体说一下直线运动的要求嘛,单点定位还是精准运动等等

网友(点评):
直线推动,位置在±5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负载可以考虑磁轮。

磁轮好像会有传动偶尔失效的情况

网友:
磁连轴器能实现

网友(点评):
这个考虑过,空间受限,型号小的扭矩达不到

楼主:
想到一个凹凸的结构,这样来实现传动转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到一个凹凸的结构,这样来实现传动转化

如何保证主动伞齿驱动后,凹槽轮和四个工位的凸轮还能刚好插入。

网友(点评):
主动用伺服电机,抱闸的也好,感应也好;从动的话需要做一个带缺口的平台去保证

网友:
我可能有点大脑反应迟钝,楼主想要做什么样的直线运动?如果按照所给出的图形设计肯定不行,但是,如果把伞齿轮换成伞型摩擦轮就能实现,只是传动的力矩有限。

网友(点评):
让心放任去流浪 现在要先有方案,再去计算扭矩 发表于 2025-8-14 15:50

网友:
动力刀塔的传动结构。

网友:
加一个气缸上下带动电机运动,

网友:
旋转转为直线为啥不用连杆提供动力传输导轨用作导向,成本还低。动力可以用电机气缸或者油缸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