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温升问题求助

楼主:
设备是风机,现轴承两端升温异常,达100℃,正常最高也就70-80左右,排查异常时,主轴公差没问题,密封也有0.08间隙,油位也正常,两端振动也正常,现怀疑是轴承外圈游隙消失,导致摩擦生热(可能性较小),请大佬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
风扇也有变形,把叶轮拿下来做一下动平衡试试。

网友:
该找专业厂家维修吧!自己在那瞎琢磨能搞定吗?

网友:
还有可能是两端轴承压盖压死了,轴热膨胀没有间隙了。

+1  发表于 26 分钟前

网友:
问题描述不全面,很难判断的。运行压力、电流、振动等等都正常吗?

网友:
扇叶平衡量 扇框那里 还有绕组

网友:
供油温度检查了吗?会不会有杂质堵塞了轴承座的进油孔?如果是轴承自身异常,分析轴振动的频谱可以看出高频噪声。我是做压缩机的,风机应该差不多,仅供参考

网友:
找不到原因,可以想办法加强散热啊

网友:
看没看到楼上的各位的回复,都是可能原因。

网友(2025-08-15):
你的设备两端同轴都怎么样?

网友:
你两端的同轴度怎么样?

网友:
最少也得截个装配图示意图出来看看,是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异常还是新机?负载的因素有没有,轴承质量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当螺纹牙型角越大,当量摩擦角就越大,自锁性就越好?

网友(点评):
列一下方程就知道了。

网友:
轴承润滑情况,风机使用工况。啥都没有就想开药

网友:
你既然怀疑了。那就买大游隙的轴承,另外最好是高温轴承

网友:
大慨率是叶片不水平

网友:
检查动平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水冷散热吗?

楼主:
没有水管,就是油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