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管激光割过后续加工

楼主:
以前有个朋友让我帮忙激光割管,因为割下来后攻丝难做就放弃了,我也在想45#钢圆管,壁厚5mm的,割过后攻丝真的难解么,A3钢管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
5mm攻丝哪里难了???
我这里20mm照样攻

激光切割45#钢,在切割轨迹会两侧会导致切割面出现硬化,硬化层的深度则受切割时的条件而有不同,有点类似黑皮料的表层那般意思。  发表于 昨天 17:06
ok,我的问题,热影响区确实出现局部淬火现象,硬度会升高,那就奇怪了,之前我们做过一个直接激光下料车间直接攻螺纹,一点反馈没有,一点问题没有。   发表于 昨天 17:05
融化部位如果吹气的话也是属于保护气吹出,主要是把熔融状态吹出,不是为了降温,所以温度影响较小,(不对可以指正,我虚心接受),但这个厚度大概率不需要吹气,   发表于 昨天 16:37
你当他是火焰切割?周围有压缩空气吹气?也有可能我见识短,给我科普一下呗。  发表于 昨天 16:35
还真不是,我还真就自己攻牙的,他和淬火还真就不一样,激光原理就是高温熔化,然后自然冷却,淬火含义是高温升温,然后快速降温,这两者有本质区别的,除非他压缩空气吹或者入水,不然硬度不是主要考虑的部分。   发表于 昨天 16:34
没知识也要常看电视,不看电视也的多刷手机短视频,没常识就出来怼是直接露馅的喔!  发表于 昨天 16:14
FANZAI怎么的,激光切割等于淬火是吗?有点常识好不好,  发表于 昨天 16:03
45#钢圆管激光割后的底孔有接近40~48HRC的硬度,你的那里20mm的是咋样的材料和形态。  发表于 昨天 15:36

网友B:
可能是激光孔精度差,有纹,有锥度,机器不行,然后底孔小,断丝锥,7/8成是这个原因

他是割孔攻螺纹,孔作为底孔。  发表于 昨天 17:14
也许这家伙真把攻丝孔给放到热影响区了吗,钢管也不短啊,他怎么就挑了个切割边缘区域攻丝了呢  发表于 昨天 16:10
不锈钢5mm激光孔那个鬼一样的纹路(机器和人不行)我一点攻牙的欲望都没有。后面的激光做的好的攻牙一点问题都没有  发表于 昨天 15:3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激光孔精度差,有纹,有锥度,机器不行,然后底孔小,断丝锥,7/8成是这个原因 ...

小螺纹,根本没必要

网友:
乐死了,A3和45号钢的含碳量是一回事吗,你怎么学习的。

没错,45属于中碳钢,A3基本等价Q235A属低碳钢,其参数都不一致,  发表于 昨天 15:56

网友:
每个字都认识,怎么串在一起就不懂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m攻丝哪里难了???
我这里20mm照样攻

我也知道差不多淬火一样了,就是想知道这样可以攻丝么,我的产品目前上加工中心,如果激光可以割的话成本可以降低很多了

或是找些多层镀钛的丝攻,估计会改善攻丝效率。  发表于 昨天 17:02
若是加工中心的主轴刚性在一定程度以上,可以考虑选用钨钢丝攻,攻丝时配合冷却液冲,爽歪了你。记得要改攻丝时的主轴转速。  发表于 昨天 16:5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差不多淬火一样了,就是想知道这样可以攻丝么,我的产品目前上加工中心,如果激光可以割的话成本 ...

你是激光截断还是激光把棒料切成管料呀,截断怎么会有影响,有影响就烧一下自然冷却就好了呀。

网友:
激光切割淬硬,鉴定完毕。

网友:
刚刚好查到这个资料,确实有这个激光表面处理的工艺,同理应该也会造成攻牙困难!

网友(2025-08-15):
我说钻孔攻牙,车间的还非得割孔攻,

网友:
我们这所有的螺纹孔都是先用激光割再攻丝的,没见反馈有啥问题啊

网友(点评):
因为钱是老板给的,半天攻一个也是那么多钱。

网友:
有什么难攻 就算是钨钢,也是很好攻啊,哪有不好攻的丝,用紫铜丝攻加工钨钢很好加工,

你一个45钢就敢说难攻

网友:
局部硬化了,高温后相当于淬火了,我们公司也是激光出来的孔,氩弧焊那层黑皮, 焊接也不好焊接。攻丝倒是还行,材料235B的

网友:
我们都是激光打小孔,然后扩孔攻丝的,直接攻难,尤其你这还45#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mm攻丝哪里难了???
我这里20mm照样攻

激光下料Q235的10mm板,攻丝M4感觉没怎么变化

网友:
一般不是特别大的螺纹,最好钻孔,不要激光割。

网友:
45钢没问题吧?要不就是螺纹底孔割小了。 要么就是精度不够。

网友:
好多激光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