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钢热处理硬度问题

楼主:
前几天机加工供应商反馈了一个问题:45钢一般做不到HRC48的硬度,通常都是调质处理(做到HRC30左右),45钢硬度做到HRC48以上就很容易裂。
回想画图这些年以来我一直是把45钢淬火硬度标注HRC48-52。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材料力学上、百度也都说是HRC48-52,但是我还是选择相信供应商的说法:真要45钢高硬度就调制处理以后表层高频淬火。

网友:
供应商说真话,可信

可信,他没有办法左右热处理厂,  发表于 昨天 23:57

网友:
材料没有进步,还是行业资源没提高。二十年前就是淬不到HRC50

完全按工艺,HRC55可以保证,就是成本过高,加温时间,升温工艺,冷却介质比热,回火工艺,不是做不到,是按工艺做太贵,现在4.5/KG的价格,只能到45度,   发表于 昨天 23:58

网友:
供应商说的算比较正确。

网友:
调质也能保HRC30,这个热处理不到HRC48是工艺问题,现在为了节省成本,都不按工艺做,完全按工艺做可以做HRC58,热处理我干过几年,这个玩意要完全按工艺,实际上现在的热处理厂,是一锅干,材料这么多人,他是不分的,都放一起,进炉干,

在衡昌干时,完全按工艺,HRC48-55可以轻松达到,45钢粹透性很差,又极易裂,孔都要塞石棉,入水要求高,过快冷却裂,慢了达不到硬度,
现在热处理才6块/KG,按工艺做亏钱,如果给20块/KG,可以保证做到HRC55

网友:
45#也可以淬火淬到HRC50,最高有淬到HRC60,不过就像楼上说的,一般炉不单开,开一次要花不少钱,所以为了节约成本,都是很多种件一起淬火,这就导致淬透性差的材料容易开裂,如果不计成本也可以达到高硬度

网友(2025-08-18):
45淬火比较少用吧,一般都是调质,中碳钢最适合的热处理。

网友:
好多年前用过45#做模具垫板;送去正规的热处理厂回复说不做调质只做淬火。硬度是可以的;48-52;用过还算稳定。后来垫板都换用模具钢也就没有再问过;估计还是可以做的吧。

网友:
都在降本,哪能保证高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