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与Windchill监护问题

楼主(2025-08-17):
如何解决Creo无法使用另存为命令?
详情:
Creo文件无法使用另存为命令,零部件文件存放路径为wtws://,该路径为Windwill软件与Creo软件资源交互空间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多谢大家

网友:
贵公司都用上Windwill软件,为什么有问题不去找软件代理商呢?代理商挣的那份钱就有技术咨询的。

网友A:
你不会再某利坑吧

网友B:
不论是保存副本还是保存备份都可以到本地的,在保存窗口地址栏右边的箭头点点就离开工作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论是保存副本还是保存备份都可以到本地的,在保存窗口地址栏右边的箭头点点就离开工作区了 ...

多谢,确实能通过此途径保存到本地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再某利坑吧

没有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