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mesh分析后不能查看求解结果

楼主(2025-08-17):
我在hypermesh2020分析一个zhijia之后再点击hyperview之后出现一个错误,我保存的路径也是英文,不知道怎么回事,烦请解答!

网友A:
这提示的很清楚吧,在 HyperView 打开结果文件时,找不到 .mvw(MotionView Window)文件导致的。这个 .mvw 文件通常是由 HyperMesh 在调用 HyperView 时自动生成的,用于记录视图设置、结果路径等信息。
尽管你说是英文路径,但建议再检查一遍是否包含空格、中文、特殊字符或路径过长,这些都可能导致 .mvw 文件无法正确生成或读取。
显然你的文件名是有一个大大的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提示的很清楚吧,在 HyperView 打开结果文件时,找不到 .mvw(MotionView Window)文件导致的。这个 .mv ...

好的

那像“—”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