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结构设计问题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解答下,此种齿轮箱的结构设计,我道行较浅,假设两端输出孔,都用的锥齿轮,中间应该用什么连接呢

网友:
简单标注一下,没看懂

网友:
我怎么感觉也得用平齿轮呢

网友:
锥齿轮和锥齿轮直接连不就行了吗???

网友:
问问题都问得稀里糊涂

什么中间怎么连接?你不是都说了锥齿轮吗,就是锥齿轮连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题都问得稀里糊涂

什么中间怎么连接?你不是都说了锥齿轮吗,就是锥齿轮连接呀

大佬,你好,两个锥齿轮没办法直接连接,因为有距离限制

网友:
偏心锥齿轮传动啊 ,更正一下,是双曲面齿轮,,,,你老板怎么放心的? 6b1ac501682f4d7082355596daabf0b9(1).png

网友:
不可能两孔都是输出孔,齿轮箱最基本的用法之一:必须要有一个输入孔,不然你动力进不来,怎么输出出去的。当然你要说你电机藏在箱子里了,那当我没说。

网友:
感觉应该是一组平齿轮,和一组锥齿轮啮合 然后一个平齿轮和一个锥齿轮在一根轴上。感觉是二级的减速箱 0.0

齿轮就那点空间,还一组平齿轮,中间介轮都悬空吗  发表于 6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好,两个锥齿轮没办法直接连接,因为有距离限制

中间再加一级齿轮

这不胡说八道吗,就两个孔,哪来的中间孔给你齿轮轴加位置  发表于 6 小时前

网友:
全用锥齿轮不就行了

网友:
你要直锥还是弧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