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社友,这个工件中间异形部分怎么三维作图?

楼主(2025-08-18):
想知道作图方法,请赐教

网友:
居然要收我积分    其心可诛

网友(点评):
抱歉,第二次发帖,我也不知道怎么出现收积分的

网友(点评):
上传附件,查看都要扣积分吗?真的不知道啊

网友:
问问牛晋亮吧

网友(点评):
这是铸造件仪器扫描生成的,他也不知道

网友:
没给你足够的参数,你是没法建模的。

网友(点评):
我想有个思路

网友:
这个过渡圆弧应该是个标准的,拉伸切除倒圆角就行了吧

网友:
参数不足呀,,,放样或者贴面,曲线贴面理论上是可以随便画出任意图形的,但是需要大量参数支撑,你这个模型只给三视图看不出其他参数,所以没法建模,思路可以是中间那部分类三角体,直接三角体,然后就是三角体抽壳,然后圆角,和外围模型组合,,建模思路是体和体之间组合切除,在进一步就是放样引导线,但是没参数没体的全貌,思路差不多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图像基本就是任意标准体的组合和切除,最终得到外观就能搞了。当然你要是非得3D画曲线,做面然后组实体也是可以的。

网友:
凸台放样试试

网友:
看来你好像不知道有个职位叫建模工程师,他们需要扫描后点云文件,或者详细的二维参数图才能做
点云文件到片面,且有各种要求。。。

网友:
这是个阀门?

网友:
你是想抢建模工程师的饭碗吗?

网友(点评):
哦,还有建模工程师?我是孤陋寡闻了

网友:
当然是按照图纸要求来画呀。

网友A:
盖米阀体?
我都是拿实物手测再画,这个没尺寸只能画个大概

网友B:
这需要曲面建模的一些技巧,不是一两句说得清。由于行业细分,用SW的一般较少用到,用PROE的比较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需要曲面建模的一些技巧,不是一两句说得清。由于行业细分,用SW的一般较少用到,用PROE的比较常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米阀体?
我都是拿实物手测再画,这个没尺寸只能画个大概

就是想知道思路

网友(点评):
一个放样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或者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