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带框的理论尺寸如何表达出来

楼主:
道友们:

问下 如下图中尺寸的外框怎么表达出来,之前反正有位置度,就是参考用的就没标,现在要求必须加上,我不会,求指导。
顺便问下 GDT和GPS 理论尺寸都是这么表达吗?

网友:
这是你想要的效果么。

谢谢  发表于 昨天 14:06

网友:
选中尺寸,左边公差/精度(P),“无”改成“基本”

谢谢  发表于 昨天 14:06

网友:
给楼上的几位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