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轴和套筒怎么连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懂,套筒不是和扳手连起来拆螺钉螺母的吗?

网友:
有多种连接。

硬联接,经如焊在一起。
半硬联接,比如用键和轴套
软联接,比如用软性联轴器。

网友B:
问题具体一点,轴什么样,套筒什么样,什么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套筒不是和扳手连起来拆螺钉螺母的吗?

我们想搞一个用单片机控制电机定时拧紧螺丝的装置,控制一些精密仪器装置的螺丝松动问题,需要让电机输出轴和套筒连在一起。我们主要是搞大创,理论上差不多就可以,不追求实际使用,求助各位大佬了!!!为啥我看不见我发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吗???

楼主:
才发现大家看不见图片,第一个是套筒,第二个是电机的D型输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具体一点,轴什么样,套筒什么样,什么尺寸

才发现大家看不见,发在下面了,希望大佬给个思路,跪求了orz

网友:
要不联轴器,要不就大肠包小肠加键

网友:
可以借鉴套筒扳手的结构。

网友B:
加个连接轴就行,连接轴的一头做D型孔,与电机轴相连,连接轴的一头是方形凸台,与套筒的方形孔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连接轴就行,连接轴的一头做D型孔,与电机轴相连,连接轴的一头是方形凸台,与套筒的方形孔相连。 ...

感谢大佬回复,请问这个怎么买呢,是在淘宝上定制一个吗,没有搜到啊,还是我搜的关键词不对呢,

网友:
联轴器那么多,总会选到合适的

网友:
就一转接头的事

楼主:
请问什么转接头呢,我在淘宝上搜不到啊,淘宝上全是圆形的,没有方形和D型的,我目前的想法是用法兰,但是只找见有D型法兰,没看见有方形的呀

网友:
套筒孔与电机轴用紧定螺钉固定就是

网友:
买个连轴器,一端连电机轴,一端夹套筒外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