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支撑跨度过大

楼主(2025-08-18):
如题中间可以再加支撑吗 感觉这样不同心反而憋住
也可以如图看下 A和A之间轴D是导向轴,上面有两个移动快C,如果不装B支撑,跨度就太大了 ,装了 B支撑,感觉这样有点过定位了
  总不能说把轴搞粗,如果跨度非常大呢?  中间怎么加支撑

网友:
这个建议怎么样?可以加支撑,轴变成两根,中间用联轴器连接。

网友A:
跨度大 肯定要加B支撑的 不然轴会弯曲 轴如果要转动的话 要加轴承座  ABC 三块板的孔可以叠起来一起加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跨度大 肯定要加B支撑的 不然轴会弯曲 轴如果要转动的话 要加轴承座  ABC 三块板的孔可以叠起来一起加工  ...

用怡合达的万向联轴器有套筒的那种,4m的中间没支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我想到了  就是增加了零件,如果我的跨度太大,那么轴需要分割成好几根 一根根用联轴器链接,感觉太麻 ...

如果不考虑中间支承联接件,又担心轴的强度不足,那只能加大轴径,或者替换轴的材质了。

网友:
中间也可以没有约束

网友:
通轴再长也尽量不要加中间支座,这叫超静定。

网友:
实在不行,考虑空心轴吧,有利于降低整体负载,减少能耗。在用钢量相同的情况下,空心轴与实心轴相比,相对刚度、强度更高。

网友:
尽量不要中心再加支撑。但是特殊情况下,也有中间支撑的结构,使用的是柔性支撑。

网友:
大佬说的空心轴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