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零件之间的链接

楼主(2025-08-18):
如图C是10mm厚的移动板,想通过它拖动B在导向轴D上移动
怎么连接B和C呢?

我搞了两种链接方式感觉都不太好
第1种  做个角件 分别螺钉链接B的上端面和C的右端面
第2种 设计了一个零件  缝宽10.5毫米.夹住C安装在B上
  上述两种方案我觉得不太好,请大家看下.有更好的方案也可以说一下 谢谢了

网友:
T字焊接板锁上去好不好

网友:
B那种结构类似于,齿轮换挡的拨叉,但是齿轮变位距离不是太大。

网友:
第二种明显比较合理。 做结实一点,做厚一点。

网友:
1拨动2后还需要和2分开吗?

网友:
回帖-15咋搞出来的,好神奇

网友:
你但凡了解点倾覆力矩就知道,你这结构根本运动不了。

网友:
市场上买现成的直线导轨就O了。

网友:
如果1 刚度够,那么就两个直接连接把 省一个零件,1割避让直接锁到滑块上; 如果刚度不太好,用类似角件的结构 相当于多了水平方向的加强筋。

网友:
用这种连接(滑稽

网友:
可以把B做成滑块,中间通丝杠,靠丝杠的正反转控制滑块左右移动,既精准又便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