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驱龙门结构到底多难做,难点在哪里?

楼主:
如题,呆过两家公司,上一家不少做双驱模式负载也大;现任公司只要提到双驱电控人员就头疼,请教各位大佬到底难点在哪里?

网友:
无法同步

网友:
1.双驱要看是丝杆还是同步带,如果是丝杆的,问题还行,若是同步带,同步很难
2.看跨距,跨距越大,同步越难,通常中间连根轴,或者加浮动

网友:
主要是控制同步

网友:
草台班子就是如此,像有些卖伺服的,有一个驱动器控制多个伺服

我们无人车用的就是一个驱动器驱动两个电机。如果设计能力强,一个驱动器驱动四五个伺服也没问题,内部自己同步,外部机械结构设计上满足同步即可。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很难保证同步

网友:
多大的机床,多高的精度,多重的负载这都不一样的,上家公司也许要求低,这家公司也许要求高呢。
或者说也许上家公司正好有个老师傅,这家公司全是新手。
各种情况都有,你什么都不说,别人怎么说。

专业!抛开精度讲同步没意义。精度小数点后1位,同步能实现。再精确就世界难题了。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双驱同步

网友:
用好的操作系统就好了。

网友(2025-08-18):
说明电气不行

网友:
已经很成熟了,各大品牌都有标准方案。

网友:
  • 电机出力差异导致的偏载
    双电机难以做到完全同步出力,微小差异会引发横梁扭摆。例如,3米跨距下,±0.5μm级同步需将偏角控制在<2μrad以内,若超出则导致定位精度骤降1某案例中,500mm行程的双驱系统在1m/s速度下要求±5μm精度,初期使用脉冲同步方案误差超标,改用EtherCAT总线控制后仍面临长期稳定性问题。
  • 动态扰动抗性不足
    负载突变(如200kg物料突然放置)或高速启停时的惯性冲击,会放大双驱不同步效应。需采用“磁栅尺闭环反馈+动态负载补偿算法”抑制扰动,但算法调校复杂且依赖高成本传感器。
  • 控制架构局限
    传统PID控制对模型误差敏感,自适应前馈控制虽能提升跟踪精度,但参数收敛困难。西南交通大学实验表明,采用复合自适应律(结合跟踪误差与预测误差) 及鲁棒积分项,可将同步精度提升40%以上

网友:
看用什么通讯模式了,用主流免费的总线的话,一般伺服器的厂商会的产品可以在驱动器内部搞定,那些靠电气PLC工程师的算法的话基本上很难实现

网友:
一般场合一拖二的驱动就可以吧,同步带结构的话用机械结构同步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一拖二的丝杆龙门还见到挺多的。不过控制算法应该是供应商搞定的。

网友:
这个主要问题就是同步。。

你这个体型小,我感觉相对来说还好控制。再大就很麻烦

但是我看港机也这么搞,应该是双侧都用激光测距之类的做闭环控制

网友:
微观的说,两侧外部阻力不同,负载不在中心,电控闭环会在一个卡点来回修正,修正的过程,两侧就产生了物理差距。
或者电机选大一点的。忽略一般阻力。执行动作再慢一点。双电机在得到命令后,同时启停。会不会好一些,等待网友答案

网友:
双驱龙门的难点在于:电气同步要准、机械精度要高、横梁刚性要足。只要这三点没做好,必然跑偏、啃轨、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