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作图方法

楼主(2025-08-18):
这个长圆孔总长已定,怎样标注总长让直线段自动确定长度?

网友:
感觉是要用公式搞事情,不会,但感觉问题描述的不详细

网友(点评):
就是四个线段总长已知,直线段长度根据弧线段尺寸自动调整

网友:
添加相切约束

楼主:
就是四个线段总长已知,直线段长度根据弧线段尺寸自动调整

网友(点评):
要计算了吧

网友:
你自己算啊
直线段长度怎么算的,公式就怎么写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就是有没有像图示一样用一个公式标注解决变量关系

网友(点评):
解二元二次方程?标一个尺寸,另一个用公式

网友:
腰型孔是自动约束,给长宽即可。。。。。

网友:
图示不就是个公式吗,你还问什么。

网友(点评):
这是教程截图。我的目的是,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用公式标注这种图形的总长,当输入半圆半径时自动计算直边长度,半径变动,直边长度也随之自动变动。

网友A:
楼主是想要表达什么?想知道直线的长度吗?看你图上面是周长和圆弧半径已经定义,那直线段只能标一个从动的尺寸了,还是把圆弧半径设为从动,直线段设为驱动。

网友(点评):
周长标不了吧

网友(点评):
可以标注周长,不过不是叫周长,是叫路径长度。

网友B:
要求槽口总长等于圆的总长!
已试过了直接等于圆不行,圆总长是已知的,槽口总长等于圆的总长,圆的总长手动输入就可以!
坐等高手

网友(点评):
就是截图中的做法如何实现,总长公式可以手动输入,先不不考虑那个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要表达什么?想知道直线的长度吗?看你图上面是周长和圆弧半径已经定义,那直线段只能标一个从动的 ...

这是教程截图。手动计算我会。我的目的是,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用公式标注这种图形的总长,当输入半圆半径时自动计算直边长度,半径变动,直边长度也随之自动变动。

网友(点评):
就是截图中的做法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要表达什么?想知道直线的长度吗?看你图上面是周长和圆弧半径已经定义,那直线段只能标一个从动的 ...

我是想要这样的结果:一个已知封闭图形的总长,图中只留一个未知元素,根据已知元素的尺寸,自动求解未知元素。相当于一元一次方程自动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槽口总长等于圆的总长!
已试过了直接等于圆不行,圆总长是已知的,槽口总长等于圆的总长,圆的总长手 ...

我想要这样的结果:槽口总长手动用公式输入比如20*pi,然后输入半圆半径,直线边长度自动确定。其实就是一元一次方程求解。

网友:
标注直线段长度尺寸,修改为总长公式关系约束不就可以吗?CREO是没问题的,任何尺寸都可以改为关系约束。SW没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点评):
有的,但是我没搞过,别人的我修改会有点乱,还要全盘把公式标注的尺寸理一遍,不然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参数化设计,要定义一个全局变量,这个变量就是半圆的半径,更改的时候去函数里面改,槽长自动就出来了

网友:
“工具”-“尺寸”-“路径长度”。

网友C:
左上角菜单栏,尺寸标注那里有个下拉三角,里面可以选路径长度的标注,然后选腰形孔的两段半圆和两段直线,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舍近求远了。主要是平时从来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上角菜单栏,尺寸标注那里有个下拉三角,里面可以选路径长度的标注,然后选腰形孔的两段半圆和两段直线, ...

嗯嗯,学到了,有用。

网友:
试过了,必须等于圆*3.142才可以!
圆尺寸任意改动后槽口尺寸随之变化!

网友:
不就是用工程标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教程截图。手动计算我会。我的目的是,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用公式标注这种图形的总长,当输入半圆半 ...

可以在周长里面引用那个圆的直径,这样就能修改圆的直径自动更新周长。

网友(点评):
直接引用不了的,槽口标注是周长!圆直径*3.142=周长才能引用

网友(点评):
Solidworks的尺寸标注中有一个操作叫“链接数值”,是用这个功能后,这个尺寸就会在方程式内产生一个全局变量,然后就可以在其它尺寸中链接引用。

网友:
估计你的想法就是这样吧,公式中100是总长,按需要改,D1就是半径R8,改变半径,长度自动变

网友A:
@山中渔人 ,如下图,只要修改图中圆的直径,槽的周长会自动变化。

网友(点评):
看清楚!楼主画的图中圆是灰色的,明显不再一个基准面内的!

网友(点评):
看来你是一点都不懂全局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中渔人 ,如下图,只要修改图中圆的直径,槽的周长会自动变化。

@山中渔人 ,同一个草图或不同草图、甚至其它特征都能引用,是通过链接数值把直径30的圆变成了一个名为zhijing1的全局变量。

特征里面也是可以引用的。可以说一切输入数据的地方都能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