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程选择的一些疑问

楼主:
下载了社区里的fa设计手册,现对丝杠选型有一点疑问,按照手册里实例给出的参数,直接就给出了减速比,这是正常的吗,按我自己来选,减速比都是最后用来进行惯量匹配来选的。

回到这个实例,用减速比和默认电机转速3000r算出导程,再用精度和承重算丝杠外径,再用容许转速再选丝杠外径和导程,后面又选择电机转速1500r,这里有点没看懂,那直接用容许转速算不就好了吗,后面再进行惯量匹配怎么搞呢,减速比已经定好了,导程也选好了,负载也确定了,最后再怎么调整到合适的惯量?

楼主:
再补两张图

楼主:
再说一下我来选的话,先根据精度和负载选丝杆外径,再根据手册上外径对应的标准导程,速度块就选大导程,慢点就选小导程,再用速度,导程,负载算惯量,再加上启动惯量,先按照3000r来算减速比,再选择电机的惯量,惯量选好后电机功率就出来了,再反过来核验一下扭矩,扭矩不够就加大电机转速,最后再核验一下其他地方的强度,问下各位老师,这样选会有什么缺陷吗

至于你的方法书上的方法都可以,万变不离其宗  发表于 昨天 09:15
应该是初步计算选型,然后选择好电机减速机丝杆之后再校核计算,不是一次性计算出来的,一次性算不出来,巧合一次性成功的情况也有,但是只是巧合,不校核是不行的。   发表于 昨天 09:14

楼主:
还有个问题,外径20导程40的丝杠不太常见吧,20外径20的导程就最大了,可能有40的,但要定制,不过这工况,就80kg负载,0.4m/s的速度,还要定制丝杆,是不是算出来有点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