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25-08-18):
哪位大佬知道哪里能做耐高温履带呀(1000度以上)

网友:
你去航天局买吧

网友:
有耐高温的板,炉膛用的。

网友A:
高温合金(镍基、钴基合金)
典型材料:INCONEL 601、HAYNES 230、GH3030(镍基合金)等。
特性:
耐高温:可承受1000℃以上的极端温度,保持高强度。
抗氧化性:表面形成致密氧化层(如Al₂O₃),防止进一步氧化。
抗蠕变性:在高温下长期受力时不易变形。
应用场景:
军事坦克履带(如需在高温沙漠或战斗环境中运行)。
工业高温设备(如冶金、玻璃制造中的履带式运输设备)。

耐高温不锈钢
典型材料:310S(0Cr25Ni20)、314(0Cr25Ni35Si2)、330(UNS N08330)等。
特性:
耐温范围:310S可达1100℃,314可达1200℃。
高硬度与耐磨性:适合履带表面直接接触高温物料。
抗腐蚀性:在氧化性气氛中稳定性好。
应用场景:
高温窑炉运输履带。
钢铁厂连铸设备中的履带。

陶瓷基复合材料(CMC)
典型材料:碳化硅(SiC)、氧化锆(ZrO₂)基陶瓷。
特性:
极端耐高温:部分陶瓷材料可耐受1600℃以上。
低密度:比金属轻,减少履带运动惯性。
耐磨性优异:适合高温下的摩擦环境。
限制:
脆性大:需与金属基体结合使用(如金属基陶瓷涂层)。
成本高:多用于高端领域(如航空航天设备)。
应用场景:
高温实验设备履带。
特种车辆履带的隔热层或耐磨表面。

金属基复合材料(MMC)
结构:以金属(如铝、钛、镍合金)为基体,加入陶瓷纤维(如碳化硅纤维)增强。
特性:
高强度与轻量化:兼顾耐高温和机械性能。
抗疲劳性:适合反复高温冲击的工况。
应用场景:
军用装甲车履带。
高温机器人移动机构。

特殊涂层与隔热层
陶瓷涂层:在金属履带表面喷涂氧化锆(ZrO₂)等热障涂层(TBC),降低基体温度。
石墨涂层:提供自润滑性,减少高温摩擦损耗。
硅酸铝纤维:用于履带内部隔热层,保护轴承和驱动部件。

网友B:
你说的 耐高温履带(1000℃以上),一般分两类:
  • 金属履带
    • 主要用 耐热钢(如310S、2520、Inconel镍基合金)或 高温合金 制作,能在1000℃甚至更高温度下工作。
    • 常见于高温炉窑输送带、热处理生产线、玻璃行业、冶金行业等。
    • 生产厂家:国内做得比较多的是 耐热输送网带、金属链带厂家,可以找做 不锈钢网带输送机高温链板的厂家。

  • 陶瓷/复合材料履带
    • 如果温度超过1100~1300℃,很多金属材料已经性能下降,这时会用到 陶瓷链节特种复合材料
    • 应用在更苛刻的高温工况,比如烧结炉、玻璃退火炉。

📍 建议你找的方向:
  • 搜索关键词:“耐高温链板输送带”“高温炉输送网带”“镍基合金履带”
  • 行业供应商:江苏、河北、山东有很多做链板、输送网带的厂家;若要求超高温(>1100℃),可能要找 特种合金材料或陶瓷链条定制厂家

网友(点评):
你这什么AI,就TMD这两句话打发人了。太垃圾了

网友(点评):
这什么狗屁AI,Inconel镍基合金是耐热钢的一个类型吗?这AI可以扔掉了。

网友:
社区真实藏龙卧虎啊,无意中学到了新知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温合金(镍基、钴基合金)
典型材料:INCONEL 601、HAYNES 230、GH3030(镍基合金)等。
特性: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 耐高温履带(1000℃以上),一般分两类:
  • 金属履带
  • 主要用 耐热钢(如310S、2520、Inconel镍 ...

  • 感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