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加工

楼主(2025-08-18):
铝合金里过盈配合装入三个不锈钢的铁块,尺寸很小直径5mm左右,像这种一般怎么加工,是先加工后装,还是先装上,再加工

网友:
打胶水吧,

过赢铝不太行,除非是滚齿轴

网友(点评):
赞同。有点过盈,拆一两次就变松了些。

网友(点评):
过盈就不要考虑拆装了。一次就玩球了。

网友A:
公差要求高,那就装配后,在精加工下,防止装配后变形。
公差要求不高,那就装配完工。
不过 和  春哥 说的一样。铝材质比较软,这个过盈吼得住吗?
最好是用液氮冷缩的方法装配,不要直接压进去,效果不一样,要不要激光焊接下。

网友:
采用GB/T 1181标准的中径过盈设计,实现钢制双头螺柱与铝合金内螺纹的永久固定‌。这应该是类似螺纹咬死再铝件里面吧

网友:
enmm压铆螺母都用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要求高,那就装配后,在精加工下,防止装配后变形。
公差要求不高,那就装配完工。
不过 和  春哥 说的 ...

我们结构组的组长说就用铝的做,这个图上的就是别人做过的,但是不清楚加工工艺

网友:
这几个零件最小厚度特征等数据小于0.8mm的话,直接3D打印,200以内。。自己准备好三维模型以及装配间隙的0.15mm-0.02mm间隙。

网友B:
估计是要塞什么定位销或者螺栓的吧

不要搞圆孔搞方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要塞什么定位销或者螺栓的吧

就是用来调节镜片位置的,用紧定螺钉紧定

网友:
带螺纹的加工好压进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