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增加受力刚性

楼主:
如图 456这三个零件之间螺丝链接,6要受力, 我感觉这样不稳 或者说有点单薄  受力不超过300N吧    大家看下456这3个零件怎么改进设计增加受力刚性  其中4是固定在2上螺丝链接

网友:
加厚镶嵌

网友:
个人想法,最牢靠的是2上伸出一块板与轴相连,让4一端连轴一端连二,别的什么的再往上加

网友:
假设6会受到一个沿导向方向300N的力,导向可以放4的下部分,然后你6是受力的还是个合页连接?有点不对劲吧,

网友:
你的设计很好,一看就是大师级的设计,用最少的材料,做最好 的结构

网友:
感觉这个结构怪怪的,不太协调。

网友:
屎上雕花,推倒重新改结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个卷绕结构,卷绕后要脱开这个6,围绕铰链转动,然后把卷绕好的物料卸下来。

这个肯定单薄了,一般都是头小屁股大,换做我一般用钣金做,板厚至少3到5mm,三角形,两边折边至少30mm,中间还要加筋,底部用重载铰链,焊接,加上固定装置,完事。

网友:
做这种结构,在我的认知里面,只有刚毕业的小年轻才会这么玩

网友:
按力流最短原则优化

网友:
减少悬伸(工件、刀具都一样);

增加支撑点(心轴、中心架、跟刀架);

提高接触面积和夹紧可靠性;

优化切削参数,让工艺和设备“轻快”而不是“硬顶”

网友:
结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