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一下师傅们,这个想法能不能成功

楼主(2025-08-19):
工件在车床上径向旋转,刀具在自己轴上径向旋转,但在工件的方向上轴向运动旋转车出竖条纹。我想请问各位师傅们的是要是飞内孔竖条纹可以吗,我想的是能不能用蜗轮蜗杆式传动来给刀具进行旋转,各位师傅们有没有什么想法。(视频是在DY里看的,第二张图片里有出处)

网友A:
听你的描述这么像滚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的描述这么像滚花呢

和滚花差不多,但是这个是竖条纹,按理说内孔竖条纹(齿轮的齿)是用那种专门的刀具(想是齿轮的大小)那样出来的,但是看到这个视频感觉是不是也可以用专门的车刀车出来

网友:
看你深度了,你说的如果类似齿轮那种直接插齿就是了,如果你是直线的一个槽,车铣复合也能做。就是铣个槽然后转个角度再铣槽呗,如果深度浅就是纯直纹滚花,内孔的话比较麻烦,类似于花键类的,你也可以线切割,如果非得车铣搞定,不是很好弄。

网友(点评):
可能我经验不足,见识短,有大佬的话帮科普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