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零件的定位与安装

楼主(2025-08-19):
接手一个设计,那同事突然被裁转给我,他走的很匆忙,临走时警告我这个件的定位很关键,要小心处理

它是一个L型零件(铜合金),它把定位销放置于一个平面,把安装孔放置于侧面,另一个平面,如图1
如图2,L型零件装配在一个支架上,它为了避空,其侧面与支架的侧面留有0.2mm间隙
如图3,为支架上的销孔
我再想,其L型件如果避空的话,再拧螺钉时,这个L件会倾斜,
我认为,是否可以让L型件的侧面也与支架贴合好,然后让销孔做成两个长原销,这样的话即使出现过定位的话,我也好调整L型件,如图4-改进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关于两孔的标注是否可以采用图5的那样标注方法?出处在哔站-吴德辉,此前我司的标注方法不是这样,还是传统标法,不知道是不是标准上有又有升级了?
谢谢!

网友A:
图1,一面两销定位,其中一个要用削边销,否则就过定位了

网友:
只看到裁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一面两销定位,其中一个要用削边销,否则就过定位了

我把两销改成长圆销,另外一面贴合

网友:
我没看懂

网友B:
无应用场景精度需求描述 ,我就大胆假设推理回答。
问题1 销孔的定位精度要求多少,如果精度要求不高,都是小间隙配合 或者一个是间隙配合 非2过盈,可以直接用两销,相当于很小的销长孔了;
问题2,还是精度问题,两面的垂直度无法满足吗?有定位销的面是要贴紧?说夸张点 两个面90±5° 的垂直度±方向, 锁的效果不一样;
问题3:标注问题,但从这个图来看 就是控制了两个定位销的中心距,中心距都30±0.05mm  精度也不高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30±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应用场景精度需求描述 ,我就大胆假设推理回答。
问题1 销孔的定位精度要求多少,如果精度要求不高,都是 ...

原设计者是将销与孔的配合设计为F7/m6

网友(点评):
少见的混合配合,从公差来看应该类似一轴或一孔多用的 不太重要的部分。我不行,能力有限,想不出这个L零件安装的重要点在哪里。你先明确要求,比如安装后那个面要平或者垂直或者什么要求吧。

网友:
画这个图是认真的嘛,百分百有问题,你零件面跟销给几个丝公差?10个丝?那是否意味着锁紧螺丝时,零件会有点偏?如果2个丝左右公差那是否考虑过加工问题和装配问题?
销钉是起定位作用,那换个思路,只要定位的话,是否可以铣个键槽呢?从边上推进去然后再锁紧螺丝,无论加工和装配成本都低很多

网友:
这个前同事,值得处

网友:
过定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