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滚珠丝杆轴承安装处的公差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楼主:
如图位置轴承用的bsb3062,厂家公差见过h5/h6/g5/g6,还有自定义的,之前试过fag和nsk的配h6公差,轻轻敲的进去,手推有点困难,今天在群里定杠,一个主管让改h4,这个位置的公差,从使用角度来说,哪个相对合适?

网友:
js6

平时用的多的是h6,没用过js6的  发表于 昨天 14:16
轴承档位一直都用js6,就是越小直径的,稍微放大一点要求,越小越不好加工  发表于 昨天 13:24

网友:
h4和h5使用起来都差不多,但是h4加工难度和加工费用要高不少

网友:
不明白怎么会选到4级精度去了,感觉h6不好装就换g6

鼎翰那边没要求好像是g6的  发表于 昨天 14:54

网友A:
https://medias.schaeffler.cn/zh/产品/rotary/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超精密轴承/止推超精密轴承/滚珠丝杠角接触球轴承/bsb3062-su-xl/p/1690696

这个h4这样看有出处  发表于 昨天 14:53

网友:
搞这些有什么用,公差这么小加工厂能加工出来吗,就算加工出来你们能检测出来吗

网友:
公差要求好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medias.schaeffler.cn/zh/产品/rotary/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超精密轴承/止推超精密轴承/滚珠丝杠角 ...

看了下,楼主用这个轴承还真得选h4了

网友:
这种用的地方不一样 安装要求不一样公差不一样很正常

这种数据哪里有参考的?  发表于 昨天 17:52

网友(2025-08-19):
具体公差除了看工况还得看轴承,按6楼轴承的使用图示,应该选4级精度。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哪来的依据能证明需要4级精度,你信不信4级精度更装不上去。

网友(点评):
你眼瞎吗,左边 h4 看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medias.schaeffler.cn/zh/产品/rotary/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超精密轴承/止推超精密轴承/滚珠丝杠角 ...

超精密。。。问题这个这个不需要那么高吧。

另外,配合件之间的配合效果取决于两个件的精度,而不是一个件的精度。。4级精度有必要吗

网友(点评):
说的对,完全没必要。公差配合与公差等级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medias.schaeffler.cn/zh/产品/rotary/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超精密轴承/止推超精密轴承/滚珠丝杠角 ...

这是指的形位公差等级,不是尺寸的公差等级

网友(点评):
左边那个 d h4 ⓔ, 这不是尺寸公差吗,还有包络要求

网友(点评):
h4不就是尺寸的公差等级吗,你到底看没看懂楼主的需求,还是你就在那闭眼胡扯淡。

网友:
好像是给出口设备配套的

网友:
很多时候不是公差的问题,而是加工商的问题,建议直接把轴承丢给加工商让他加工完自检

网友B:
我是干非标的和你这种做产品设计的不一样,我们直接用BFBK模组。刚搜了一下你说的这个轴承是个超精密轴承,厂家外圈孔推荐JS6,轴推荐h4,都是包容原则,就按厂家的来呗,人家自己的产品肯定比你熟悉,他这个公差给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制造公差去定的。直接浏览器搜轴承型号就能看到厂家推荐了。乖听厂家的。厂家估计不想内圈有太小或者太大的过盈量才推荐的h4

网友(点评):
这个就有很尴尬的一个现象,有时候过盈量大的话车间直接用细砂纸砂那个轴,说不好装。

网友:
听领导的,加工费高点而已

网友(点评):
加工费没影响,h4和js5一样的报价

网友:
放大一点要求,零件越小越不好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干非标的和你这种做产品设计的不一样,我们直接用BFBK模组。刚搜了一下你说的这个轴承是个超精密轴承, ...

很正常,过盈了就不好装,而且丝杆也不好压装,过盈了只能热装。当然丝杆这种工况肯定是内圈要比外圈紧。那就看你们和装配那怎么平衡了。其实买个加热的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干非标的和你这种做产品设计的不一样,我们直接用BFBK模组。刚搜了一下你说的这个轴承是个超精密轴承, ...

对的,做非标能达到要求就行,有时候轴直径小还要放大一点公差等级

网友:
现在用标准件都不看选型手册了?就会用g6,想当然

网友:
配合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