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代系统,调用 子程序和直接主程序下编程,那个快?

楼主:
简单的钻孔和倒角,32个工位,设了32个坐标。

现在是用
G54P1G90
M98 P2345
每个坐标调用子程序加工。
我想不用子程序,直接在主程序里一个个写,会不会快一点?
因为是钻孔,就不用32个坐标,从第一个坐标开始,后面X--,Y--,直接钻完,会不会更快?

网友:
用过新代,但忘得差不多了,钻孔倒角攻丝,这些都是写在主程序的,主要有铣沉孔逐层下降采用子层序。一般要用子程序都是要多次循环的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