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选型中加减速时间与惯量比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5-08-19):
如题,在计算中发现,加减速时间的大小与启动扭矩相关,与惯量比计算无直接关系。请教电机选型中加减速时间与惯量比之间的关系?

网友:
惯量影响的是机构启停的稳定性,加减速时间是看扭矩是否够。一般来说,都是是扭矩够了,需要验证惯量够不够,不会遇到惯量够了,扭矩不够的情况。

补充内容 (2025-8-25 10:17):
惯量比在安全范围内,只要扭矩够,启停就不会了现抖动的情况

网友(点评):
如果加减速的时间短,机构启停的稳定性是否能够稳定?

网友(点评):
惯量比在安全范围内,只要扭矩够,启停就不会了现抖动的情况

网友A:
因为本来就没有必然联系。
加减速时间就看你电机扭矩如何;
惯量比则是判断一个闭环控制系统中机械谐振频率远大于控制环(如位置环、速度环等)带宽的一个粗略指标。
这要是个开环系统那你惯量比压根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本来就没有必然联系。
加减速时间就看你电机扭矩如何;
惯量比则是判断一个闭环控制系统中机械谐振频率 ...

请教,在一个闭环控制系统中,机械谐振频率与控制环(如位置环、速度环等)带宽的关系有量化值吗?比如最佳是多少?

网友(点评):
一般建议控制环带宽设置为机械谐振频率的 1/5 到 1/3,避免控制环激励机械谐振频率,防止共振导致的振荡或系统不稳定。

网友:
加减速时间和惯量比没啥关系吧,加减速时间主要是看扭矩

网友:
惯量比增大说明你的负载惯量变大(电机惯量一般不变),负载惯量大意味着加速扭矩就大,总扭矩不变的情况下你的加减速时间就要变小

网友(点评):
负载惯量一般也是不变的(取大值了),所以惯量比只会小不会大啊

网友:
计算惯量比需要加减速时间参数t
惯量匹配的目的是什么?避免小马拉大车或者大马拉小车的现象,你要说能不能拉,那是能拉,上成华大道一试,不管是大马还是小马都拉不好。

网友(点评):
计算惯量比需要加减速时间参数t?你用的是什么公式

网友:
惯性比是一个比较直接反应启动性能的指标

网友:
V=at啊

a=f/m

都从这两个基本公式来

不过你啥电机啊,速比多大多慢速还要考虑加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