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如何可靠支撑受力

楼主:
如图负载靠4支撑 4板通过3板和2板连接到1固定块上去,链接都用螺钉链接
  我怎么感觉这个设计有点不稳呢? 或者说支撑的刚性不够
大家看看啥问题 如何改善 ,谢谢先
最后实际设计完后我会把最终的设计方案另发一贴

网友:
目前结构位置保持是靠螺钉锁紧后的摩擦力,实际容易松动,位置也不容易保持。建议螺钉改销轴固定,这样支撑刚性会好些,不担心松动。手绘图上钉距离较短,如果可以建议加大螺钉间距,优化受力。

网友:
另外,楼主如果诚心请教的话,最好加上:还请各位大侠批评指正,多谢!

上次有个人要开发设备,然后开了个价格:“居然要这么高!”算了,你自己开发吧。  发表于 4 小时前
哈哈……所以我也随便回回。  发表于 4 小时前
社区的社友有时就是贱,这人经常用两个马甲寻求帮助,从来不积极回复社友的评论,更不跟帖反馈后期情况,你让他诚心,呵呵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不要感觉不稳,自己算下就有数据支撑了,别人怀疑你就可以扔出去打脸……不然你学徒问你这是怎么来的,你只能故作鄙视的姿态让他自己去琢磨计算,他算出来后你检查了下也懂了,还淡定的来句:”XX某,嗯,还行,这种问题以后就都会了吧?自己琢磨理解了的才是自己掌握的,多努力”

网友:
负载重量、板的材质、螺钉的直径一无所知,楼上说得对,要拿出数据来啊

网友:
看着不稳,看看实际情况能不能调整成4和1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