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自动保存会打断当前正在进行的操作这个问题,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在画草图、做结构焊件的时候,SW后台保存会把命令打断

网友A:
不如从根源上解决崩溃来的实际。

崩溃那不是你的操作系统的事吗,与软件有什么关系,谁知道你用什么操作系统,是不是官方的。  发表于 2 小时前
这AI在这胡说八道,solidworks根本没有“自动保存文件”的这个功能。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B:
这AI在这胡说八道,solidworks根本没有“自动保存文件”的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AI在这胡说八道,solidworks根本没有“自动保存文件”的这个功能。

感觉你在搞笑,打开选项就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从根源上解决崩溃来的实际。

够呛,sw出名的有两点,一个是崩溃,一个是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AI在这胡说八道,solidworks根本没有“自动保存文件”的这个功能。

钓鱼?这论坛被回复不加积分吧我记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AI在这胡说八道,solidworks根本没有“自动保存文件”的这个功能。

怎么养成的习惯啊?怎么张嘴就来啊???

网友(2025-08-20):
AI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严谨,容易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TMD但凡截个图过来,也算你有水平。

MLGB拿个最爱胡说八道的AI来说事,你个憨憨。

你几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TMD但凡截个图过来,也算你有水平。

MLGB拿个最爱胡说八道的AI来说事,你个憨憨。

别满嘴喷fen了,你急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AI在这胡说八道,solidworks根本没有“自动保存文件”的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