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定位求助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机器人控制柜需要可以移动,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保证机器人移动回来后的定位精度(柜子偶尔人工使用,客户不允许安装地轨这种会影响人工操作的设备)。

楼主:
目前是这样的,操作柜前面装两个定位块,配打孔,用化学螺栓固定

楼主:
四边用气缸顶升,人工推到位后,两个行程开关接触,按 按钮把机器人柜顶升起来(现场路面比较不平,顶升保证Z轴位置),通过前面两个定位销固定位置

楼主:
目前担心出现,气缸速度不统一,造成定位销被憋住的情况,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机器人底座做成A、B两部分,A部分安装在地面不动,B部分随着机器人一起搬走
A部分和B部分之间用零点定位系统连接

网友B:
你机器人的控制柜移动,难道还需要机器人本体也移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机器人的控制柜移动,难道还需要机器人本体也移动吗。

就是需要一起移动,因为客户需要不用的时候,机器人要挪到一边,通风柜前不可以有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底座做成A、B两部分,A部分安装在地面不动,B部分随着机器人一起搬走
A部分和B部分之间用零点定位系 ...

客户要不用的时候,通风柜前不可以有东西,通风柜都是钣金,定位在柜子上刚性不太够

网友:
机器人底座安装一块板,有点活动量,另一台设备上加个安装板,打几个孔,装2个销子,柜子移过去后,机器人及板抽出来和另一台设备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担心出现,气缸速度不统一,造成定位销被憋住的情况,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

导向的管位不要做那么长就不会憋住,关键你怎么保证顶起来后,四个点顶起来的高度每次都一致的(气缸行程不准,有一边还是普通地板),一但不一致,机器就会歪,机器这么高,歪多少就很难说了。

你应该把定位块装他们机器上。

网友(2025-08-20):
就是需要一起移动

网友:
移动之后再次示教点位就可以了啊~这是低成本的办法
高级的办法,手爪加2D相机,工作台上贴二维码,用相机自动纠偏。但是误差也不小。
即使你打了定位销。移动回来再移动回去,仍然需要点位重新示教的。如果你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这样干,如果精度要求高,是没办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