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橡胶减器抗拉吗?

楼主(2025-08-20):
我知道这东西不是承受拉力的。但是我的应用场景就这样,没办法!
我这个东西分成上下两部分,这个东西放中间连接。万一用户想搬上半部分,它就承受拉力了!
哪位知道这东西两端的金属板和橡胶怎么连接的?胶水?是不是很容易脱落?
谢谢!

网友:
还可以,,,,每平方厘米5kg力没问题。用过一箩筐。。。

网友:
每平方厘米5kg力 = 0.05 kgf/mm^2 = 0.49 Mpa   好小喔!

网友:
这个是通过热硫化粘接的,粘接强度就是中间橡胶断裂的强度,你可以用拉力机拉一下他的断裂强度,像图片这样大小的断裂强度大约可以达到30~50MPa以上,材料质量好的达到50MPa以上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是人去搬,问题不大,除非他神经病非要去硬拉。

网友:
问题不大,人去搬就行

网友:
就是粘的

网友:
金属橡胶隔振器,硫化工艺,本身固有频率10Hz左右,适用于多种设备(精密、重载)的隔振需求。
Fabreeka的很多规格给出最大剪切力,根据工况选择合适产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