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用以定位使用,既要考虑焊接性能,又要考虑耐磨,用什么材质?

楼主(2025-08-20):
方管是80*80碳钢,轴套φ50,长100。用什么材质比较好?

我本来打算用235镀铬,但是又不好焊接,各位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考虑更换就采用分体  基座套采用易焊接材质;耐磨套部分选耐磨材质,做成可拆卸;大套中间穿小套

网友:
耐磨加衬套

网友:
大的套小的

网友:
铜套,铜套卡在一个钢套上,缸套焊接在型材上。后期磨坏了铜套可以拆掉替换。

网友:
如果起到定位功能,焊接完后孔应该要重新加工,然后再从米思米上买个衬套嵌进去,材料都不用写

网友:
缸套焊接在型材上。

网友A:
建议用304不锈钢。使用321焊丝对碳钢与304不锈钢进行焊接效果不错。

网友:
可考虑焊接钢套中间加石墨铜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304不锈钢。使用321焊丝对碳钢与304不锈钢进行焊接效果不错。

焊接效果304L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