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板夹紧课题

楼主(2025-08-20):
如图所以一些参数和要求,各位大神对于这个夹紧搬运,夹爪设计有没有经验或者提醒!
(夹爪可以多个并排)

补充一下:  前工序机器人1用吸盘,水平吸起板材,交接给机器人2,机器人2夹紧后,转为竖直状态进行激光打点作业。

网友A:
两边夹不怕啊,夹住就行
如果是单边吸盘就麻烦

网友(点评):
板厚的15%是个什么意思啊,你夹个试试。

网友:
靠机器人这样夹不现实,应该采用6个吸盘。

网友(点评):
夹持区域才0.75mm,你还想用夹盘,这更不可行了。

网友:
只能说这个方案太危险了。

网友(点评):
这方案堪比用吸盘大法吃饭,简直是做梦一样。

网友:
方案错误

网友:
工人离远点吧

楼主:
工况限制,只能夹那个范围

网友(点评):
感觉走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夹不怕啊,夹住就行
如果是单边吸盘就麻烦

工况限制,只能单边夹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况限制,只能单边夹紧

你图示不是上下两面夹紧吗

网友(点评):
上下夹紧也只是夹紧一个板边,但肯定不行的,板材肯定要大变形的。

网友:
不会是你臂展不够吧。那些冲压的都是吸的

网友(点评):
它这是激光打孔,肯定有孔位在真空吸盘夹持范围内,你一个激光打孔过去 ,吸盘吸不住了。

网友:
这个板什么材质呀?

网友:
这样夹我觉得没问题,选个合适的夹爪,然后工件夹紧不变形就可以了啊,多个夹紧位置,要保证每个夹爪都能夹紧没有间隙,如果夹紧后工件能竖着移动最好

网友(点评):
你告诉我夹住0.45---0.75毫米怎么个夹紧法

网友B:
是夹住0.45---0.75毫米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夹住0.45---0.75毫米范围?

不是,板宽度的15%,例如板宽1米,能夹的范围就是边沿150毫米的距离内

网友(点评):
看你写的厚度,改一下啊

网友:
所谓的单面夹紧就是吸盘吧,只要机器人2的夹紧吸盘不少于8个且相互距离要经过承载力测算就能保证运行。

网友C:
精度要求高么,之前有做过这种两台机器人空中交接工件,影响工件定位精度,最后还是增加了中间过渡台;A机器人放到过渡台,B机器人取抓取。

网友D:
比较合理的方法就是在上下夹紧的基础上,再配几个L型支撑,在板材侧立时可以防止板材弯曲变形。你完全靠单边夹紧,那板材肯定弯曲。
另外你始终没说出板材的材质啊。

网友:
1.5m*1m*(3~5mm)板子,小于60Kg,边缘抓取位置最大150mm,最小怎么也得留50~70mm吧?
侧面垂直抓取状态激光加工的话,直接用吸盘,担心不安全那就加几个夹爪。激光焊接、激光打孔、冲压折弯,很多方案都是这么干的。
推荐瑞典PIAB的摩擦吸盘,防滑防油,抓取力稳定:

提醒一下,机器人A→B转移时,最好使用工作台重新定位。

补充内容 (2025-8-21 22:43):
楼主说是当做A3板,重量≤30Kg。尺寸1500*1000*(3~5mm),密度符合的,重量接近的应该是钛合金板。
担心激光打孔影响真空密封效果,吸盘避开加工区...。

网友(点评):
哪来的60KG,人家明明写的是30KG。激光打孔打到吸盘所在位置怎么办,直接漏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合理的方法就是在上下夹紧的基础上,再配几个L型支撑,在板材侧立时可以防止板材弯曲变形。你完全靠单 ...

材质当A3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要求高么,之前有做过这种两台机器人空中交接工件,影响工件定位精度,最后还是增加了中间过渡台;A机 ...

AB机器人交接后,B机器人重新视觉定位产品坐标,再进行下工序

网友:
从重量,板长,板厚的数值计算得出的板材密度看,这个板材绝对不是什么A3材质。
不同材质的板材的弹性模量是不一样的,你太软的板材,只夹紧一侧是绝对不行的,板材必然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