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失效分析方法

楼主(2025-08-21):
有没有通过零件断口,伤口判断材料是什么失效的方法,并锁定原因的方法,例如轴断了,电机轴断口有局部突出,这是因为疲劳失效还是因为静力方面的强度失效。再怎么锁定具体原因,是工况的转速,还是材料的硬度,亦或韧性。还是共振?有没有实用的书籍推荐,研究研究。

网友:
金相失效分析

网友:
失效分析,这是工程界吃饭的本事,书本上一般不教。

网友(点评):
别胡扯,你敢说金属失效类型这是大学教材没教过吗?

网友:
肯定有的,还有专业的公司靠这存活。

网友A:
有做分析的公司,报价按照传统思维高的离谱。我们一个42CrMo的90直径轴断了,咨询想分析,报价2.4w。。。。。

网友(点评):
人家要上设备给你分析,模拟现场,请专家撰写报告,这不都得花钱啊

网友(点评):
我知道,老板不知道,吓着他了。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做分析的公司,报价按照传统思维高的离谱。我们一个42CrMo的90直径轴断了,咨询想分析,报价2.4w。。。。 ...

高也不一定是坏事,什么都低,制造业就没利润了。

网友B:
我以前分析叶轮损坏时找过相关资料,附件这个资料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不错不错,很实用的样子

网友:
这东西麻烦,材料成分,热处理金相分析,工况峰值和周期分析   一大堆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分析叶轮损坏时找过相关资料,附件这个资料你可以参考下

感谢,xue'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