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题是不是有错误

楼主:
最近在看夏钟定的GDT几何公差入门和提高,里面有这么一道题,我觉得应该是0.6啊,怎么答案里没有,这道题是不是有问题?

题目

题目

网友A:
人家问的是直线度公差,不是外形尺寸总公差

你懂不懂什么叫最大实体原则  发表于 2 小时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问的是直线度公差,不是外形尺寸总公差

按最大实体要求,公差不是要补偿吗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答案C0.3,就是最大直线度公差的直径是0.6,然后出题者以为最大公差是直径的一半,即0.3。  发表于 1 小时前
这本书是2019版出版的,2010年之后出版的教材书籍都不能看,容易出现错误,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书籍还是有严谨性的。  发表于 2 小时前
只能为题目说的不全,如果题目是说轴处于最大实体状态时,其直线度公差值是多少,那就选D0.2。  发表于 2 小时前
哥们你说的对,别理睬那货,就是0.6  发表于 2 小时前
对呀,直线度的公差啊  发表于 2 小时前
你看一下主语,主语是直线度,不是最大实体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0.2+0.2+0.1=0.5

你加什么了,是0.4+0.2=0.6  发表于 2 小时前
这怎么算出来的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等高人出来讲解。

网友:
0.2

你把最大实体原则理解成什么了。  发表于 2 小时前
Ⓜ 是啥符号?  发表于 2 小时前
公差不补偿吗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选B。

胡说八道,你懂不懂什么叫最大实体原则  发表于 2 小时前
怎么来的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我咋感觉就是0.2呢,直线度还有公差?完了,不懂了

好吧,我说胡话呢。 直线度是0.2,那直线度的公差是什么?学者1+1同志,请指教。  发表于 14 分钟前
你说什么胡话呢,直线度就是直线度公差,你以为是什么呢。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怎么是0.4呢?

他那是胡JB扯,选0.5都比他那答案有合理解释。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你这个0.1哪里来的

它那0.1就是直线度公差0.2的一半0.1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现在这本书有第二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B。

网友:
不应该先补齐长度标注吗?没有长度要求的直线度?

怎么说呢,因为考查的是答题人对最大实体原则的掌握,所以出题时是不可能考虑的多全面的。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C:
轴最大尺寸是25.2MM加上直线度0.2,就是25.4mm  也就是跟它配合的孔最小也要25.4mm,才能装配。  轴下公差时,才有最大直线度这个尺寸 ,轴最小尺寸是24.8mm,这时,直线度偏差0.6mm

0.6mm肯定了,只不过出题人可能的想法是公差带直径是0.6,那最大公差的允许值是0.6的一半0.3.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轴最大尺寸是25.2MM加上直线度0.2,就是25.4mm  也就是跟它配合的孔最小也要25.4mm,才能装配。  轴下公差 ...

轴最大尺寸是25.2MM加上直线度0.2,就是25.4mm  也就是跟它配合的孔最小也要25.4mm

主要是“它配合的孔最小也要25.4mm”这句导致我有点迷糊。  发表于 1 小时前
咋的,基础都忘了吗。最大实体实效边界的尺寸是最大实体尺寸25.2+形位公差值0.2即25.4。其实那不应该叫孔。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解题过程‌
根据题目中的标注,轴的直径为

25
±
0.2
∅25±0.2,直线度公差标注为

0.2
∅0.2且带有最大实体要求(Ⓜ)符号。最大实体要求下,实际直线度公差等于给定的直线度公差与尺寸公差的综合结果。

‌确定相关尺寸‌

最大实体尺寸(MMS):轴的最大实体尺寸为公称尺寸加上上偏差,即
25
+
0.2
=
25.2

mm
25+0.2=25.2mm。
最小实体尺寸(LMS):轴的最小实体尺寸为公称尺寸减去下偏差,即
25

0.2
=
24.8

mm
25−0.2=24.8mm。
尺寸公差:
0.2

(

0.2
)
=
0.4

mm
0.2−(−0.2)=0.4mm。
‌最大实体要求下的直线度公差计算‌
当轴处于最小实体状态(实际尺寸为最小实体尺寸
24.8

mm
24.8mm)时,允许的直线度误差达到最大值。此时,实际直线度公差等于给定的直线度公差(
0.2

mm
0.2mm)加上尺寸公差(
0.4

mm
0.4mm),即:

最大直线度公差
=
0.2
+
0.4
=
0.6

mm
最大直线度公差=0.2+0.4=0.6mm
但题目中给定的直线度公差为

0.2
∅0.2,结合尺寸公差
0.4

mm
0.4mm,综合允许的最大直线度误差为
0.2
+
0.4
=
0.6

mm
0.2+0.4=0.6mm。然而,选项中无此结果,推测题目可能存在标注简化或理解偏差。

‌重新分析标注逻辑‌
若题目中直线度公差

0.2
∅0.2为独立公差(未考虑最大实体要求的综合),但根据符号Ⓜ,必须考虑尺寸公差的补偿。此时,正确计算应为:
最大允许直线度公差 = 给定直线度公差 + 尺寸公差 =
0.2
+
0.4
=
0.6

mm
0.2+0.4=0.6mm。但选项中无
0.6
0.6,可能题目中尺寸公差应为
±
0.1
±0.1(即总公差
0.2

mm
0.2mm),此时结果为
0.2
+
0.2
=
0.4

mm
0.2+0.2=0.4mm,对应选项B。

结合选项设置,最可能的正确逻辑是:尺寸公差为
0.2

mm
0.2mm(即
±
0.1
±0.1),此时最大直线度公差为
0.2
+
0.2
=
0.4

mm
0.2+0.2=0.4mm,对应选项B。

‌最终答案‌
B

AI牛B了,直接把题目中的公差改了,这可把AI牛逼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AI迟迟没有落地场合的缘故,它连题目都敢改。  发表于 22 分钟前

网友:
AI 机器人,远程滴滴打人!

网友:
选B,直线度公差要补偿轴得实际加工值与理论得偏差

你比AI还能胡扯,这题就是《几何公差入门》中的练习题,目的是加深对最大实体原则的理解,你扯什么实际加工与理论的偏差。  发表于 20 分钟前

网友(2025-08-21):
你们都怎么学的公差,这明显是B啊,直径公差0.4/2+0,2=0.4

网友(点评):
卧槽,,,这个最大实体原则,你还是先去看看再说。

网友:
最大实体 ø25.2时 直线度ø0.2
             当ø24.8时 允许最大直线度ø0.6

网友:
应该是0.3吧,图中的尺寸公差是直径,考虑单边的时候要除2。轴线直线度也一样。

网友(点评):
标在直径符号处,我觉得是表示轴线的直线度。。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
  • 确定最大材料尺寸(MMC尺寸):
    对于轴,最大材料尺寸是上极限尺寸。
    公称直径:25 mm
    上偏差:+0.2 mm
    MMC尺寸 = 25 + 0.2 = 25.2 mm
  • 确定最小材料尺寸(LMC尺寸):
    对于轴,最小材料尺寸是下极限尺寸。
    下偏差:-0.2 mm
    LMC尺寸 = 25 - 0.2 = 24.8 mm
  • 基本直线度公差(在MMC时):
    直线度公差为0.2 mm(应用最大实体要求,在MMC时公差为0.2 mm)。
  • 计算尺寸偏差从MMC:
    当轴处于最小尺寸时,偏离MMC最大。
    偏差量 = MMC尺寸 - LMC尺寸 = 25.2 - 24.8 = 0.4 mm
  • 附加直线度公差:
    根据最大实体要求,直线度公差的增加量等于尺寸偏差量。
    附加公差 = 0.4 mm
  • 最大直线度公差:
    最大直线度公差 = 基本直线度公差 + 附加公差 = 0.2 mm + 0.4 mm = 0.6 mm

网友:
没有确定的?

网友:
可以确定作者是考大家的中文理解能力

网友D:
大多数都会算,
哪谁说说为什么要用最大实体原则?或是大实体原则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随便可以说说是小实体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都会算,
哪谁说说为什么要用最大实体原则?或是大实体原则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最大实体原则适用于保证装配的场景,可以在保证装配的前提下,降低产品不合格率(因为公差可以放大)

最小实体原则适用于保证零件强度的场景,可以在保证零件强度的前提下,降低产品不合格率(因为公差可以放大)

网友(点评):
最小实体原则一般适用于管道零件吧

网友(点评):
还行,但还不够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