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鼠标右击装配体的快捷操

楼主(2025-08-21):
以前右击装配体有诸如"打包" "iproperty" “design assistant"这些不用打开装配体就能进行的操作。现在重装2024后没有了,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调出来。

网友:
试试第四个打开方式设置一下

网友(点评):
打开方式是选应用程序吧

网友:
步骤1:
手动重新注册 Inventor 的 Shell Extension(最可能有效)
关闭所有正在运行的 Inventor 实例。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命令提示符:
在开始菜单中搜索 cmd。
右键点击“命令提示符”,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执行注册命令:
根据你的 Inventor 2024 安装路径,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以下命令(路径需替换为你自己的实际安装路径):
对于 64 位系统(绝大多数情况):
bash
复制
cd "C:\Program Files\Autodesk\Inventor 2024\Bin"
regsvr32 InventorShellExtension.dll
重启后,在资源管理器中找到一个 .iam 文件,右键点击,查看是否已恢复“打包”、“iProperty”、“Design Assistant”等选项。
步骤2:
使用 Autodesk 官方“重置实用程序”修复用户设置(如果步骤1无效)
如果注册 DLL 后问题依旧,可能是用户设置损坏导致。
打开 Inventor 重置实用程序:
路径通常为:
C:\Program Files\Autodesk\Inventor 2024\Tools\InventorReset.exe
或者直接在开始菜单中搜索 Inventor Reset。
运行该工具,选择“重置本地设置到默认值”。
重启电脑。
再次验证右键菜单是否恢复。
步骤 3:修复安装 Inventor(终极方案)
如果以上两步都无效,可能是安装过程中某些组件缺失或损坏。
打开 Windows 设置 → 应用 → 已安装的应用。
找到 Autodesk Inventor 2024,点击“修改”或“卸载/更改”。
在安装向导中选择 “修复” 或 “重新安装”。
完成后重启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