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面抗弯系数计算

楼主:
需要倾覆力矩下螺钉截面不开缝条件
求助如下安装截面抗弯系数怎么计算

网友:
在SW里画出这个截面,用【工具】中的【截面属性】直接点这个截面就能算出来

就看你如何分析受力、中性面在哪儿取了  发表于 1 小时前
重合或者自建坐标系都行  发表于 1 小时前
质心和原点坐标是否要重合?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图中这方形有圆孔的零件要计算抗弯截面系数,不对的。
抗弯截面系数是梁进行平面弯曲才有系数的,而你这是不是梁,是板状物体,材料力学的方法完全不适用的。

老哥说的是对的,要是对以这个截面拉伸成的梁进行弯曲可以算抗弯模量,楼主的工况算这个没意义  发表于 2 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