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重复定位精度问题

楼主:
国内很多一体化关节的厂家,关节电机本身的重复定位精度标称是1′,可是为什么使用这些关节的机械臂整机的重复定位精度才±0.05mm。粗略计算下,设臂长L=500mm,一个关节的重复定位精度=2*500*sin(1/120)=0.145mm。

具体参数可以去国内几家厂家官网看,四川天链、泰科机器人等,基本都是这种情况,是我的估算方法有问题吗?
了解到重复定位精度是有相关标准的,GB/T 12642、ISO9283,但是无法理解为什么整体系统的精度会高于零部件,难道说两者重复定位的精度含义不同?

网友:
感觉应该和误差传递类似,可以取极值,也可以按照3σ算,厂家肯定不会标最差的值,实际使用也不可能哪哪都是极限值

网友:
关节电机标称精度:
仅指电机本身的旋转重复性,未包含传动系统(如谐波减速器、齿轮间隙)的误差。
例如,泰科机器人关节模组通过自研设计,将传动误差控制在更低水平,但标称值仍可能仅反映电机层面。
机械臂整机精度:
整机精度是末端执行器在综合误差(结构变形、控制算法、环境干扰)下的表现,受以下因素影响:
结构优化:闭链设计、高刚性臂杆(如碳纤维材料)减少柔性变形。
误差补偿:通过控制系统(如PID整定、温度补偿)实时修正偏差。
统计平均:误差呈正态分布,实际最大偏差通常小于理论计算值。
2. 误差传递与补偿机制
理论计算局限性:
用户公式ΔL = L * tan(θ)假设所有关节误差线性叠加且方向一致,但实际中:
误差随机分布,部分抵消(如正交关节误差相互抵消)。
闭链结构(如Delta机器人)通过并联机构减少误差累积。
实际案例:
泰科智能DR系列双臂协作机器人(臂展860mm)通过七轴设计和误差补偿算法,将末端精度控制在±0.03mm,远低于理论值0.145mm。
月面采样机械臂通过刚度建模和误差补偿,将柔性变形对末端精度的影响降低20%以上。

网友(2025-08-28):
三个原因:
1、整机系统做了算法补偿(电涡流传感器在校准后绝对精度可以达到10~20″,重复定位精度5-10″)
2、关节重复性标称1′,实际精度绝对优于1′,比如0.5′,所以实际6个轴装配出来以后的精度可以达到±0.05
3、6轴在使用时,多轴系统做了预压,消除了部分间隙,提高重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