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松了该如何是好

楼主(2025-08-21):
朋友们 一台振动刀切割设备,振动过大每5分钟就给螺丝打出来了 如何是好

网友A:
螺纹侧面加个止付螺丝锁一下螺栓

网友:
焊死就行了

网友B:
用带止滑胶的防松螺栓。
5分钟就给打出来了,是有些偏快些。

网友C:
不拆直接打胶。积分到手

网友:
Nord-lock垫片试一下

网友:
我靠,这垫圈3毛五一个,要用得成对

要7毛

网友(点评):
你这几毛钱是国产的,正品十几块钱一副,我们外贸经常用

网友(点评):
你这几毛钱的上面肯定没有Nord-Lock印字。

网友(点评):
上面也有标,

网友D:
以前做过冲床模具,都是用的细牙螺丝,加扭力扳手按一定扭矩拧紧,从来没松过。

网友E:
乐泰 的 螺纹胶 试过没?

网友:
螺纹用H/h精度,,,,,,,

网友:
钻孔穿销焊柱

网友:
最简单就是打胶加垫片

网友F:
1、加胶。2、增加螺纹杆长度,将被连接板的螺纹孔攻穿,然后在背面加一个锁紧螺母,这样既有双螺母防松效果,也有锁紧螺母的防松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侧面加个止付螺丝锁一下螺栓

他侧边有m2的止付螺丝顶着,但是顶不住振动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带止滑胶的防松螺栓。
5分钟就给打出来了,是有些偏快些。

要切得快,我就只好调快速度和深度了,每次切完一块产品我就得手动拧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拆直接打胶。积分到手

他是下刀下深度切割的时候,上面的压板会压住产品,打了胶会不会太硬了,然后压板压住产品不水平,我试过塞纸条,有效果,准备四周塞纸条塞均匀点

楼主:
垫密封圈那里还是弹簧那里?上面还是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做过冲床模具,都是用的细牙螺丝,加扭力扳手按一定扭矩拧紧,从来没松过。 ...

手拧螺帽,拧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大螺丝,加预紧力

公司快倒闭了,我不想搞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乐泰 的 螺纹胶 试过没?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加胶。2、增加螺纹杆长度,将被连接板的螺纹孔攻穿,然后在背面加一个锁紧螺母,这样既有双螺母防松效果 ...

背面直接压住产品不让产品跳起来减少震动的,背面加不了螺母,我加胶看看

网友:
不想搞了那就厌氧胶,基本等于焊死了,想拆就难了。

网友:
不调整结构的话,就用强胶粘吧。

网友:
螺丝需要拆除的话就用奈落;后续不用拆的话就是厌氧胶

网友:
打螺纹胶

网友:
直接用乐泰的243螺纹锁固胶,或者263螺纹锁固胶,243是中等强度的锁固胶,手工可拆卸,263是高强度的螺丝锁固胶,适用于永久锁固或者拆卸频率很低的锁固,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
我们也有类似的产品有这类现象的,在频繁振动的工况,长时间工作下只是打乐泰高强度螺纹胶还是会出现螺栓松动而脱离的现象的(拆卸上了螺纹胶的结构的方法之一就是敲打振动),我们目前的方案是,除了打乐泰红色螺纹胶之外,在计算好螺栓的螺纹位置处加工一个小的浅的外圆槽(去好毛刺,不要影响螺纹的通止规),然后在你的那个板的侧面打一个螺纹孔,里面装一个机米,让机米的头部顶着螺栓的外圆槽,机米也上螺纹胶,这样就可以从结构上防止螺栓跑出来了。我看过好多老外的强烈振动机构上都用这样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