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取多少

楼主(2025-08-21):
像直线度 垂直度 平面度 同轴度 我一般都是取7级或8级,今天有个退休老师傅告诉我说一般都是取9级或10级,  我深感震惊,这些年标错了
   老师傅说7级太高,加工很难做到的,一般形位公差8级最多了,比如箱体两孔洞, 8级最多了,不能7级大部分都是9级10级
  好吧我错了很多年
 大家呢?你们得形位公差都取多少级

网友:
我一般6mm以内的销钉孔都是给到0.02,懒得查表,8级也就到0.018,

如果一般取9到10级,那就是6mm的孔要给到0.03和0.048了,那样孔不就大了?

其实0.02的销钉就已经很大了,销钉是自己掉进去的,

还是按照实际来吧,

多做多错,慢慢也就有经验了;

我是在哪看到过一张表,我就大概记成100mm以内,给0.1;100-200,给0.2,以此类推……

网友:
管哪么多,直接标0.001就行了,车间的都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们哪清楚什么几级,几级,全部标0.001,车间都是一些没有文化,没有素质的工人,他们哪清楚几级,几级,你问他们哪条巷子,多少钱,他们清楚,你问他们,金花是235碰到3个A哪个大,这才是他们清楚的

网友:
这个按行业来吧,产品精度要求高,整个产业上下游设备都会比较好。

网友:
遇事不决查手册

网友:
关键位置通常0.01,不重要的标0.03车间的也就知道了、

网友:
至少要看干啥用吧,比如轴承端面跳动,你标上7级、8级的端面跳动有意义吗

网友:
同问,我们部门是做塑料电子控制盒的,现在要求要标形位公差,头大

网友:
看应用场景,比如行车导轨跟磨床导轨的直线度、平行度不能相提并论。

网友:
得看实际应用啊,规规矩矩来。

网友:
糊涂,首先是要有应用对象,不是一般用多少级。

网友:
不要轻易的放宽标准,不能因为不好保证就让步,你是 设计输出图纸,如果在你这里你就放宽,你后面的产品在装配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就是灾难。现在 所谓的位置度,进本是靠机装的精度保证的,所以你标的高了就是用好的机床,你标的低了 就是用精度一般的机床。至于一般精度多少要看你的行业,一般机械手册上会有说明,还有行业标准,农机的精度8-9级 这个是公差精度,根据这个精度可以定下来形位公差的精度。

网友:
通常比尺寸公差级别高过1~2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