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受力

楼主:
如下图,有两个密度均匀的刚体,质量分别是 G1、G2,用绿色转轴连接,放在一口竖直的“井”里。计算井底的作用力 F。
不考虑摩擦力,可以做更多的理想化假设,但请说明以防别人误解。
谢谢!

网友:
F=G1+G2

LZ说无摩擦力。  发表于 2 小时前
对一个  发表于 昨天 15:11

网友:
做最简单的假设,就是F=G1+G2,你想具体到每个部位,还不如直接仿真来的实在。你这种简化方式太理想了。

网友: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F=G1+G2,你要具体到每个部位的影响,直接做个仿真比较直接

网友:
大师告知对不对

你所谓的L1L2和L在图中有吗  发表于 昨天 14:15

网友:
F=(G1+G2)-【{(G1+G2)/2}*COSa】
假设G1=G2=10  a=45度
那么F=(10+10)-(10*0.7)=9.5

确实搞错了  发表于 7 小时前
此时地面的支撑力与角度没关系了,就是等于杆的重力  发表于 7 小时前
完全错误,两个零件是整体,内力不改变整体的运动状态,力学常识忘了吗。  发表于 昨天 14:16

网友:
即使简化不考虑摩擦力,G1的作用力会分解到三个方向,左下右。所以肯定不是G1+G2。

把两个零件看成一个整体,G1的重力就不存在分解,竖直方向你想怎么分解。  发表于 昨天 1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告知对不对

力矩是在一点处做力矩平衡方程,这个矩还是和力垂直的方向。

图中根本没有什么L1L2和L,你们别加戏行不行。  发表于 昨天 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