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款小车不知道怎么选型电机

楼主:
想做款AGV小车电机选型查了资料怎么说的都有,各位谁能帮忙看看是不是这样计算,论坛里面好多也都没有了后续,希望能有个大神详细说说

网友A:
如果是用双差速结构的话,步科有一体化的轮子,叫做“iWMC集成式伺服轮”。

网友:
现在都有上面这种集成轮子卖了,你按照公斤,直接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双差速结构的话,步科有一体化的轮子,叫做“iWMC集成式伺服轮”。

我是不知道怎么计算,网上找到的公式算出来功率都好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不知道怎么计算,网上找到的公式算出来功率都好大

这个计算我也讲不清,但是我也做过非标的AGV,驱动轮的减速比也只有15,轮子直径160mm,确实车子是可以跑起来,速度和负载都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计算我也讲不清,但是我也做过非标的AGV,驱动轮的减速比也只有15,轮子直径160mm,确实车子是可以跑 ...

您发那个我问了,他们的轮子是不能更改的

可以改的,拆下包胶轮,然后定做一个包胶轮就好了  发表于 5 小时前

网友B:
多想想结合下现实生活,你这计算数据的表格直接删了吧。

100kg+100kg +轮子0.2米 ,不就和电摩差不多嘛?电摩共1个电机,1.2KW左右,还跑的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发那个我问了,他们的轮子是不能更改的

你还要改轮子吗?改轮子的话就自己用普通行星减速机好了,我拆过市面上的潜伏车,也就是减速机加400W伺服。

网友C(2025-08-22):
你这表是问的AI么?单位错完了,还有你爬坡角度需要那么大么,30度啥概念,搞越野AGV啊。运行速度3m/s ?加速时间10s?按照你的参数,最终单个电机额定扭矩在8.12N.M左右。载重100kg的小车用这么大的电机肯定不正常了。 改下爬坡角度吧,改为5度就了不得了。这样算下来电机扭矩是2N.M。其实还是有点大。再把运行速度降低点感觉还正常点。这里给你降低到1m/S  加速时间5s,电机扭矩0.62N.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想想结合下现实生活,你这计算数据的表格直接删了吧。

100kg+100kg +轮子0.2米 ,不就和电摩差不多嘛? ...

就是因为想了电动车,在照着网上的公式一算差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表是问的AI么?单位错完了,还有你爬坡角度需要那么大么,30度啥概念,搞越野AGV啊。运行速度3m/s ?加 ...

就是要越障坡度是确实要的

网友(点评):
越障和爬坡可不要搞混,越障是瞬间的做功,爬坡需要持续的做功。这选电机就差的多了

网友D:
搭个架子,其他的买标准件,问供应商,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要越障坡度是确实要的

就是爬坡但是是短距离的一二百米的距离

网友(点评):
666,30度一二百米的距离,都开到30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个架子,其他的买标准件,问供应商,最简单了

自己和和大家学习一下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个架子,其他的买标准件,问供应商,最简单了

关于这方面的的资料有完整计算过程的很少,就想和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先分析最大受力就是爬30°坡,受力分析牵引力F=mg*sin30°+umg*cos30° +ma≈2445N(橡胶轮与地面摩擦因数去0.8));假设我们选的电机输出轴直径14mm,则需要的总扭矩T=F*R≈22Nm;假设选的2寸轮直径55mm,按最大速度3m/s,根据V=2*PI*nr计算输出转速最大35r/min,假设电机3000转,那么减速比至少10:1;假设两个电机驱动,那么每个电机的额定扭矩至少需要1.1Nm。

网友:
有的时候真要综合考虑需求,仔细分析每个需求的潜在要求:我就碰到一个项目,去沟通;客户是和我们特别熟,只要价格差不太多绝对跑不了的这种;客户是这个规定要求必须满足,那个功能必须有,最后报过去的成本高的离谱;后来知道别的公司做下来了项目:成本比我们低多了;了解了下,他们是这么玩下来的:功能有但是客户只偶尔用一下,给他做的是半自动的;满足的那个规定要求,他直接避开了这个方式,虽然带来新问题,可规定上对这个新问题没具体要求…… 至于验收通没通过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坡度参数是30%(16.7度)还是30度,你仔细核对下吧  另外它的速度3m/s是水平的还是要求它爬坡也得这个速度?对比下汽车的速度,它爬坡速度就比平面速度低   你再看下汽车的爬坡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想了电动车,在照着网上的公式一算差的太多了

一个公式搞定,功率P=FV*安全系数,选出来的电机多少W,绝对和符合工程实际。

网友:
去米思米家,有参考计算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爬坡但是是短距离的一二百米的距离

我靠,那高度有50m了

啥东西这么高??军用吗?

网友:
30°,一二百米,这也叫短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