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镜像执行不到位怎么办?

楼主:
如图片上、下二部分所示,SW对组装后的螺柱组件进行镜像时,放置不到位怎么办?

楼主:
我用的是SW2024

网友:
镜像的BUG是多,不和零件一起镜像呢

我也觉得这么明显的BUG不可能,一定有那里不对,彻底复一下盘,看看哪里不对  发表于 昨天 17:04
你那么肯定他的操作一点毛病没有吗。  发表于 昨天 15:26

网友:
你没改变下对齐方向轴吗

对齐方向轴,什么意思?  发表于 昨天 15:29

网友:
镜像的时候,可以选择的,找找,不太建议使用镜像,容易出问题。

网友:
镜像面位置不对

网友:
应该是操作上的事

网友:
别这样,用随配合复制

网友:
你都不找找自已的问题先。。。。。。。画个CAD,看看是不是刚刚好。

问题肯定是自己出的,但我也是从SW2013一路过来的,从来没有过啊  发表于 8 小时前

网友:
需要看看中心选项,有时候建模的边界框中心并不是零件的中心,镜像出来肯定有问题

网友:
预览位置是对的那操作就没问题,就是软件bug 重启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