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选择疑问

楼主(2025-08-22):
今天翻公司以前的图纸,找到一条环形线体,水平放置,是用链轮传动的,这个设备当时有问题,三维图不方便截,画了个简陋的cad,就电机减速机带动双排链轮,驱动另一边双排链轮同轴上的大链轮动,不过我没想明白为啥上面的链轮不用双排或者多排链,用的p200的链条,线体上模架总重量估算160T,下面是脚轮,滚动摩擦系数0.1吧,要求最大速度0.2m/s,两大链轮中心距32m,现有疑问,这个链轮的大小,有设计方法和公式吗,比如现在想求减速机减速比或者整个转矩,要知道分度圆直径,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下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的呀,知道多大力拉的动,链轮齿数不要太少,

网友:
P200是输送链  电机输出的那个双排链条是传动链;输送链和传动链的侧重点不一样

网友(点评):
应该计算校核扭矩吧

网友(点评):
这是必需的,不计算校核要不容易出问题,要不浪费老板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的呀,知道多大力拉的动,链轮齿数不要太少,

设计手册上好像就写了个推荐大于21齿

网友(点评):
然后凭感觉选,比如选50齿,或者75齿都是可以的?

网友:
双节距轮,十几齿已经不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手册上好像就写了个推荐大于21齿

还要看你安装的空间,速度来决定多少齿的,因为总减速比有限制

网友:
速度决定减速比和齿轮大小,负载决定电机大小,超重物主要是启动和停止的时候力大

网友:
三圆弧滚子链  节圆公式,和节距和滚子直径 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