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模型优化了一下,现在这个减震是钣金做的,大佬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上次在大佬们这边取完经后,琢磨了一款以钣金设计的减震,请各位指点一下,这个我是担心会不会左右晃,但是看了几个机加件的案例好像都是这样,钣金比较薄,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风险?

网友:
干就完了。

网友:
速度不快,很轻微的晃吧

网友:
钣金薄了肯定出问题,钣金作为静止结构受力件没问题,但用在不可控动载荷的支撑结构上很容易出问题;首先刚性是否够;其次容易疲劳;最后钣金一致性的成本和机加工的成本对比

网友:
钣金也好,焊接件也好, 都是固定体,所谓的减震,你这里也用弹簧起到了一点吸收作用,但归根结底,弹簧还是会把吸收的释放出来,你还是没有把振动的能量消散装置。

网友:
这个距离长的时候会晃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