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扎克探头意思

楼主(2025-08-23):
马扎克系统机床探头的9开头程序代表意思。有么有大佬知道。可以分享一下嘛。可以教一下嘛。例如下图的那些9开头程序名

网友:
比亚迪的江晓东童鞋,你的底裤露了~

网友(点评):
张学友此时的口语是什么?

网友(点评):
“吔屎啦你”

网友:
以“9”开头的程序代码在马扎克系统中,特别是在使用探头的场景下,通常代表调用编号为9000段的测量宏程序,用于实现自动化测量功能。
如需准确确认某个具体编号(如9010、9020等)的功能,建议查阅对应机床的操作手册或宏程序说明书,因为不同型号和配置的马扎克机床,其宏程序编号和功能可能略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