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滚珠花键运动疑惑

楼主:
各位大佬:

         有个滚珠花键的运动方式搞得有点晕,如果滚珠的螺母和花键的螺母反向同时旋转,会是怎样的运动状态;
请知道的大哥赐教一下啊,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花键单独运动

网友A:
究竟是滚珠花键还是滚动丝杠,这是两种运动部件,原理都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滚珠花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究竟是滚珠花键还是滚动丝杠,这是两种运动部件,原理都完全不一样。

滚珠花键和滚珠螺母穿在一个公用轴上,  四轴机器人那种